丹佛斯变频器VLT5000显示alarm4故障维修经验

楼主(2012-12-05):
检查过程:
VLT5011变频器分为书本型和紧凑型2种,该机器属于书本型。检查该变频器的流程是:先拆操作面板,然后拆上盖板、侧板,知道可以看见变频器的电源卡,测试电源卡发现:其上整流模块,逆变模块,电解电容,开关电源,驱动线路工作正常。说明该机器主要部件并未受损。
故障原因分析:
根据ALARM 4故障解释,导致变频器显示故障的原因可能有三个,1、主电源缺相,2、整流模块损坏,3、电解电容损坏。由于检查变频器时候已近排除了整流模块和电解电容损坏的可能性。因此可以怀疑输入电源是否缺相。仔细检查结构件,发现整流模块到底板(BOTTOM COVER)的连接线底板侧有一插头(S插头)打火痕迹,将输入端子插入插头后,S插头插不到位,导致电源松动后缺相。
与客户取得了联系获得的现场使用情况是:由于接入不当该机器曾出现过输入端子烧坏,更换输入端子重新接线后运行中显示ALARM 4故障。因此我们可以判定:由于输入侧端子(S端子)没有拧紧,导致输入端子和插头打火,把输入端子烧坏,插头处打火氧化,无法插到新的插头,导致变频器跳故障。

维修过程:
更换变频器输入侧插头,依次安装好变频器的电源卡,底板,侧板,控制卡,上盖板,操作面板等。测量变频器的二极管特性及对地绝缘,符合送电的标准。将变频器送电,自检通过后,测量输入侧电源电压,开机输出电压平衡。带负载测量输入和输出电流平衡,变频器修复。
经验总结:使用变频器一定要注意将变频器输入输出线拧紧,安装要符合丹佛斯标准。平时要多注意维护保养。

网友A:
干咱这一行的,重在心细,谁能考虑得最细、最全面,那他就注定是领跑者,毫无疑问。习惯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