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与台达变频器通信不上

楼主(2012-12-05):
   台达变频器与西门子PLC通信线不知对不,大家帮我看看:

              SG+-------------3

              SG- --------------8

网友A:
通信线这样连接是对的

网友B:
1、通信连接地址,波特率设置有没有对?

2、通信线连接是否虚接?

3、COM口是否使用正确?

4、触摸屏电源是否用两个不同电源并联给出?我曾遇过:触摸屏电源是24VDC的开关电源供给的,但是电工把开关电源出来的24VDC和CPU给出的传感器电源L+/M并接了导致通信不上。

不好意思 看错了

以为是PLC和触摸屏通信不上。

变频器的话,是什么PLC?485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