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通讯调试问题

楼主(2012-12-05):
S7-1200 以太网通讯 使用 TCP协议 ,用TCP/UDP 通讯调试助手 无法与PLC连接,是不是端口设置不对?要如何设置 PLC?

网友A:
可以这样分析:

1、驱动需要否

2、笔记本和PLC是不是在一网关

3、第一次用编程电缆下程序,是否配置好IP

网友B:
S7-1200触屏适配器,用于将西门子smart IE屏连接到S7-1200PLC,详情请登录www.dl-winbest.cn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