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700S变频器

楼主(2012-12-05):
AB700S变频器,上电就显示F43。可以复位。复位后又显示F39。有高手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这都是代码,楼主先说说这都是什么故障,好帮忙分析

没接触过AB700S变频器

网友B:
F43及F39的故障原因如下:

该类型变频器--交直流都取了电压信号到电压检测板的,有PE-B的标识是检测交流输入测的电压,PE-A是检测直流母线电压;查查看吧。

网友C:
F43电压反馈丢失,发生电动机或直流母线电压反馈丢失,这是由电动机控制和电压反馈板之间通讯失败引起的,检验电动机控制(MC)和电压反馈板之间通讯线路。 更换电压反馈板。

F39带电源EEPROM CRC失败,存储在电源板EEPROM中数据的循环冗余校验(CRC)与存储的CRC不匹配。重新上电, 在大功率单元中,检验通讯总线接线-主控制板的10引脚连接器、大功率接口板和光纤的连线。

楼主:
F39是光纤插错了造成的。但现在又报警f73.【预充电回路故障】。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我的变频器是直流型的。250KW的。谁修过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D:
有参考说明书应该都不难的、!

网友E:
过来学习一下

欢迎各界好友光临联轴器--编码器 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