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变频器专用输出电抗器

楼主(2012-12-05):
电机于变频器的距离过长,出现谐波导致变频器内电容烧坏了两次,所以想加一个输出电抗器,但不知道如何选择正确规格的电抗器,请各位老师讲解一下如何选择。变频器是90KW的,电机于变频器间的电缆长月360m。

网友A:
这个我厂的是390KW的电动机,在现场加了一个输出电抗器,

无锡的一个厂家,人家是先带着仪器进行测量,回去按照数据配的,楼主自己配计算误差会很大吧

网友B:
如下几个参数:
第一,电源类型。变频器输出电抗器,基本上都应该是三相的,单相的几乎没有,或者是
目前没有得到大规模的应用;
第二,电压;国内常见的就是220~250V/380~380V两种了,矿山常用的是
690V/1140V两种;
第三,额定电流:变频器输出的额定电流;
第四,变频器与电机之间的连接导线的长度;变频器输出滤波器的选型,就不需要这个参数了。

网友C:
90KW的变频器--选择电抗器的型号是OCL-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