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300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2-12-05):
为什么会出现上面仿真器与监控的状态不一致的现象啊,PLCSIM我已经卸载安装过了,这个梯形图也单独拿出来仿真过了,现象还是一样的,就是不明白,逻辑这么简单,怎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是新手还请高手帮忙指点以下

网友A:
换个继电器试试,M是中间继电器,有记忆功能。。。。。。。。

网友B:
仔细分析了一下,发现你的逻辑有问题,

当你强制M7.0时,第一个M1.0马上得电,但M7.1没得电,故第二个M1.0不会得电,所以PLCSIM中M1.0不通。

当你强制M7.1时,第二个M1.0马上得电,所以PLCSIM中M1.0通。

换句话说,PLCSIM中M1.0只能记录每次程序扫描最终的结果

网友C:
高手,分析的非常有道理,学习了,非常,感谢,但是怎样解决M7.0接通M1.0也接通,M7.1接通M1.0,M1.1也接通的问题呢,如果再多几个M7.~和M1.~怎样简单解决呢

网友C:
如果像下图这样,怎么解决啊,就像你上面所说的,只能记录每次程序扫描最终的结果,显然不是我要的结果,请问怎么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呢,再向师傅学习一次

网友D:
   现是新手的农民工,感觉你这个程序怎么这么怪呀 ?

   是学校学生吗,是老师教你们这样做的吗,一个 M1.0 或是  Q 0.1 == 的这些点有几个输出会运行正常吗 ? PLC 扫描一个过程中会有几个输出,可能吗?

网友B:
正如阿水所说,程序不能这么写

第1段程序:条件1满足将产生一个输出M1.0,

第2端程序:条件2满足也将产生一个输出M1.0。

我先假设一下,在同一时刻,条件1和条件2只满足一个来一个不来,而且两段程序同时扫描,同时执行,请问M1.0到底该通还是不该通???这明显是一个错误,是一个矛盾,CPU当然也无法知道该不该通,而且应该报错。

为什么不报错呢,那是因为在实际中,程序1和程序2不可能是同时扫描同时执行的,它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一步步在扫描在执行。

这样一来,PLC的M储存区将只能记录该扫描周期的最后一个结果。

你这种情况,是编程人员的大忌,特别在现场调试的时候,会引起严重的设备事故和安全事故。咱们在编程时,一定要逻辑清晰,自己都想不通的逻辑,PLC怎么能执行呢?

希望对楼主有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现是新手的农民工,感觉你这个程序怎么这么怪呀 ?   是学校学生吗,是老师教你们这样做的吗,一个 M1.0 或是  Q 0.1 == 的这些点有几个输出会运行正常吗 ? PLC 扫描一个过程中会有几个输出,可能吗?

输出点不能重复使用。

网友F:
双线圈输出规则容许,但是输出结果你很难把握。

网友G:
两个或多个条件(输入)一个输出也可以,弄清楚两个条件之间是什么关系,如与、或、非,然后再找找解决方案

网友C:
大家批评的是,刚开始学,还没入门,想了一下,的确却是个低级错误,感谢大家耐心的指点,大家能给我推荐一下有关程序设计方面的书吗,我对PLC很感兴趣,非常想学习学习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大家批评的是,刚开始学,还没入门,想了一下,的确却是个低级错误,感谢大家耐心的指点,大家能给我推荐一下有关程序设计方面的书吗,我对PLC很感兴趣,非常想学习学习

先从基础学起,你都有条件 用300 PLC 了,是个很好的硬件平台,那就买一本 S7-300/400 程序设计的书吧,书店有很多,上网也很多。。。。。

网友I:
输出点不可以重复使用,建议修改程序

网友C:
买了很多啊,多半是讲的基础,一大半都是硬件介绍和指令,实例太少了,学这个要多动手的吗,要练的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正如阿水所说,程序不能这么写第1段程序:条件1满足将产生一个输出M1.0,第2端程序:条件2满足也将产生一个输出M1.0。我先假设一下,在同一时刻,条件1和条件2只满足一个来一个不来,而且两段程序同时扫描,同时执行,请问M1.0到底该通还是不该通???这明显是一个错误,是一个矛盾,CPU当然也无法知道该不该通,而且应该报错。为什么不报错呢,那是因为在实际中,程序1和程序2不可能是同时扫描同时执行的,它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一步步在扫描在执行。这样一来,PLC的M储存区将只能记录该扫描周期的最后一个结果。你这种情况,是编程人员的大忌,特别在现场调试的时候,会引起严重的设备事故和安全事故。咱们在编程时,一定要逻辑清晰,自己都想不通的逻辑,PLC怎么能执行呢?希望对楼主有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B:正如阿水所说,程序不能这么写第1段程序:条件1满足将产生一个输出M1.0,第2端程序:条件2满足也将产生一个输出M1.0。我先假设一下,在同一时刻,条件1和条件2只满足一个来一个不来,而且两段程序同时扫描,同时执行,请问M1.0到底该通还是不该通???这明显是一个错误,是一个矛盾,CPU当然也无法知道该不该通,而且应该报错。为什么不报错呢,那是因为在实际中,程序1和程序2不可能是同时扫描同时执行的,它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一步步在扫描在执行。这样一来,PLC的M储存区将只能记录该扫描周期的最后一个结果。你这种情况,是编程人员的大忌,特别在现场调试的时候,会引起严重的设备事故和安全事故。咱们在编程时,一定要逻辑清晰,自己都想不通的逻辑,PLC怎么能执行呢?希望对楼主有用

网友L:
为什么不给他不把M7.0/M7.1并在一起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买了很多啊,多半是讲的基础,一大半都是硬件介绍和指令,实例太少了,学这个要多动手的吗,要练的吗

你看看你上面的程序, 就那么基础的都写错了, 你应该认真对待基础知识, 从基础学起,从每一个指令学起。。。。

PLC 程序设计,重要的是 多动手去实践,去调试, 调试的工作量 在整个程序设计过程中,应该占到 70% 的工作量。。

网友C:
说的是,丢了很长时间没学,基础都有点忘了,我会虚心接受的,谢谢

网友M:
程序冲突写出来的程序是没用的。另外就是有没有被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