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连接用过rslinx连接AB 5000仿真软件问题

楼主(2012-12-05):
有一个项目用intouch+1756-L62冗余系统

现在软件和硬件都没到货,使用intouch10.0做实验连接AB 5000仿真软件(RSLogix Emulate 5000 Chassis Monitor),使用rslinx做OPC服务器,intouch通过opclink做驱动设置,

1.rslink OPC服务器已经设置完成通过rslinx OPC test client软件测试OPC已经配置成功。OPC配置如下

2.OPC link(IO Server驱动)已经添加新的topic,配置如下,test1为rslinx opc topic名称

3.使用intouch自带的测试软件WWClient测试数据连接,数据读不上来,同样使用WWClient测试MODBUS连接数据读取正常

MODBUS驱动数据读取正常,添加OPClink的驱动数据就读不上来了

在opclink页面显示 连接状态为GOOD

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我明天打算去公司拿个AB的PLC,不使用仿真看看是不是显示正常

网上说intouch可以通过OPC连接仿真

哪位高手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能不能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最好是使用硬件比较好;现在好多仿真不太好用;越是复杂系统;越不好用;好多复杂指令也不支持!!!!

楼主:
对:bhdxzgp关于最好是使用硬件比较好;现在好多仿真不太好用;越是复杂系统;越不好用;好多复杂指令也不支持!!!! 内容的回复:

我只是做个测试,连接AB的使用rslinx作为OPC服务器时需要怎么设置,这次项目使用的是AB1756-L62的项目
我使用DAserver的FSGateway驱动可以连接到AB仿真软件

只是不知道OPClink不可以是怎么回事,我再试试看,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一个很小的设置问题,使用OPClink驱动是,标签前要加上数据类型,以后谁有这块的连接问题可以相互交流一下

网友B(2013-03-01):
请问,可以交流下吗?我也正好要用到仿真,QQ454153672

网友C:
不熟悉,正好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我QQ:287093050,有啥问题可以加我QQ,相互交流

被西门子、AB遗弃

网友(2015-10-06):
兄弟,我刚接手一个同样项目,能否请教您呢?我手机号18698897781,微信970479791

网友D:
这个好,这个可以一起交流下

网友E(2016-02-16):
不错不错,可以学习学习,刚接触INtouch软件

网友F(2018-08-09):
我有一个问题,AB的系统用FSgateway通过opc采集数据,AB这边的opc已经配置好,在测试时正常,用FSgateway链接AB OPC时也正常,但是在点击浏览opc报未授权的错误

网友F:
AB的系统用FSgateway通过opc采集数据,AB这边的opc已经配置好,在测试时正常,用FSgateway链接AB OPC时也正常能找的到FS linxOPC SERVER,但是在点击浏览opc服务的时候报未授权的错误。

网友G(2020-06-08):
WWClient 哪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