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实现最快速启动时间的提示

楼主(2012-12-06):
STEP7实现最快速启动时间的提示
  通过一系列措施确保正确启动IO设备:
  正常启动包括所有可能事件,需要几秒钟。例如,如果IO设备要作为机器人(停放系统)上的一个交替工具(停放单元)使用,则该正常启动时间很长。所要求的启动时间直接影响工具的处理时间。目标是使该时间尽可能短。
  IO设备的启动包括三个部分:
  .IO设备启动
  .IO设备和IO控制器上的端口设置
  .用户程序中的措施
  通过优化各个部分,启动时间可减少至500 ms:
  IO设备启动
  如果希望IO控制器优先处理IO设备,则在IO设备接口的"常规"选项卡中选择"优先启动"复选框。
  通过保存关键的设备数据优化IO控制器的注册。这表示在启动期间,无需在各个设备之间交换基本信息。其它内部机制还用于加速IO设备的启动。
  只有在IO控制器支持优先启动时才启用该复选框。如果IO设备不支持优先启动,则仍然可选中该复选框,而不会引起性能丢失。
  注意
  如果在一台IO设备上同时使用"使用不同的方法获取IP地址/设备名称"和"优先启动"两种功能,则可能会出现地址冲突。避免同时使用这两个功能。
  IO设备和IO控制器上的端口设置
  如果使用铜电缆,则在IO设备启动期间检查传送介质和双工选项。
  这些检查需要时间 - 通过合适设置这些选项,可以节省检查所需的时间。确保所执行的设置与实际情况相匹配(使用正确的电缆)。
  在"选项"选项卡的端口和伙伴端口属性中进行设置:
  在"传送介质/双工"下拉列表中,对端口和伙伴端口进行相同的设置(建议使用"100 Mbps的全双工TP/ITP")。
  选择"禁止自动协商"复选框。
  用户程序中的措施
  为了加速CPU上的注册和取消注册,需要优化用户程序:
  在OB1周期开始时调用系统功能块SFC12激活和取消激活IO设备。如果更换IO设备,则取消激活不再使用的设备,激活新设备。
  如果通过应用程序控制用于接通IO设备("上电")的命令,则还可以同时在就近位置通过相关的SFC12调用来启动IO设备的激活;设备必须通过物理方法连接好。
  消息"IO设备已激活"返回SFC12后,可使用直接访问命令访问IO设备。
  注意
  只有在IO设备至少启动了一次以后才能实现快速启动。
  根据IO控制器,可至少为32个IO设备组态优先启动。线路深度限制为8个IO设备。例如,这表示可以对8个IO设备各组态4个工具(停放单元),或对一个或多个工具交换器(停放系统)中的2个IO设备各组态16个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