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操作期间改变IP地址或设备名称

楼主(2012-12-06):
在操作期间改变IP地址或设备名称
  为单个节点分配IP地址或设备名称
  必须满足下列条件,才可分配新的IP地址或设备名称:
  当前与IO控制器没有任何数据交换。
  如果SIMATIC管理器或可访问节点的列表已打开,则可为每个PROFINET设备分配一个/另一个IP地址和另一个设备名称。为此,选择PLC > 编辑 Ethernet 节点菜单命令。
  改变中央位置的IP地址
  如果必须检查或改变多个IO设备的IP地址,则可如下进行操作:
  1.在HW Config中,选择PROFINET IO系统("导轨"),然后选择编辑 > PROFINET IO > PROFINET IO系统 > IP地址菜单命令。替代方法:也可选择一个IO系统,然后右击显示关联菜单,找到该功能。
  2.随后显示的对话框显示所有IO设备及其当前设备名称和IP地址。可从该中央位置改变所有的IP地址。
  3.下载经改变的IP地址(菜单命令:PLC > 下载到模块)。
  选定IO控制器或IO设备后,通过选择编辑 > PROFINET IO > PROFINET IO系统 > IP地址菜单命令还可以在NetPro中调用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