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多传动的方式和多台变频器共母线的方式有什么优势

楼主(2012-12-06):
关于共母线的问题

方式一、类似ABB、SIEMENS 的多传动就是一个大的整流模块,下面带多台逆变器,共用直流母线。

方式二、多台通用变频器正常接线,将母线并联起来,共用直流母线。

两种方式一般都是应用在能量回馈的场合,优势是可以将回馈回来的能量通过直流母线给其他负载利用掉,比能耗制动和能量回馈更高效点,两种方案都可以再直流上加回馈单元和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以防反馈回的能量没及时消耗而报过压。

方式一如果整流模块故障,下面负载全都要停机;方式二如果单台故障一般不会影响其他设备使用。

如果在几个负载功率都相同的前提下,第一种方式在性能上、结构上、造价上比第二种有什么优势?

欢迎讨论!

网友A:
楼主已经说得很详细,你的问题是:如果在几个负载功率都相同的前提下,第一种方式有什么优势??

第一种方式使用特别广泛,我自己也做过好几个能量回馈的方案设计,这个对于起重机重物的下放尤其有效,能受到立竿见影的好处。但这种回馈方式适合于中小型容量的场合,对于特大型或停机率要求极低的场合它将无法适应。

第二种的方式以前很少见,但现在也越来越多了,它采用多整流模块的目的往往是因为功率的确太大,一个整流器无法满足,此时必须要并联两个或更多的整流器。还有一种可能是因为这样提高了供电的稳定性,减少了停机故障,当然还可以运用PLC做成互为备用,安全性更高了。

以上可知,在要求不是很高的场合,采用第一种方案的确节约了成本,一旦你节约了成本,你的方案就占了很大的优势,业主就会特别多考虑你。

当然在那些特大功率和重要供电的场合,请选择第二种方案吧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1、对于第一种方案一般都是选用2套整流单元并联工作的,除非有问题的人才选用单套供电;

2、第二种方案如果发生总线短路照样整个系统瘫痪,何来稳定性提高一说?

楼主:
大型龙门吊(超过630KW),轧钢厂的传送滚轮全都用的是ABB的多传动的方式,我想理解的这种方式为什么会比第二种好。因为第一种不仅价格比第二种方案贵很多,而且安装调试都很复杂。而且下面带的逆变器启动顺序都有讲究。如果仅仅是为了解决节省再生能量而省制动单元制动电阻或回馈单元的话,方案二一样可行,而且安装调试更方便,价格更便宜。就是安装空间大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