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31 能接 热电偶不?

楼主(2012-12-06):
  224CN+ EM231 一起做实验,现在有一个 热电偶 温度传感器,请问这个能接在 EM231 上吗?

能接上的话 下面的 6 个 DIP 开关如何设置 ?

网友A:
看你是什么类型的热电偶,或者铂电阻了。。。。。

网友B:
如果用6ES7 231-0HC22-0XA8就得加变送器才能使用。

网友C:
EM231 扩展模块包括:
EM 231 模拟量±10V/0 - 20mA信号输入模板;
EM 231 模拟量热电阻(RTD)信号输入模板;
EM 231 模拟量热电偶(TC)信号输入模板;
应该讲,EM 231 模拟量输入模板有接收热电偶(TC)信号输入的模板。

楼主应该搞明白模块是什么类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EM231 扩展模块包括:EM 231 模拟量±10V/0 - 20mA信号输入模板;EM 231 模拟量热电阻(RTD)信号输入模板;EM 231 模拟量热电偶(TC)信号输入模板;应该讲,EM 231 模拟量输入模板有接收热电偶(TC)信号输入的模板。 楼主应该搞明白模块是什么类型;

这个绝对专业的。很熟悉!

网友F:
肯定可以接热电偶,DIP开关设置如下图:

网友G:
    1、只要是热电偶温度传感器的输出信号 符合EM231输入的电流或电压信号要求,都可直接与EM231的输入口连接(按EM231的设置规定,选择设定开关(DIP).

   2、如果热电偶温度传感器的输出信号不符合EM231输入的电流或电压信号要求,暂时无其它传感器,还需使用它时,可根据传感器的输出信号设计一个小电路:该电路输入为传感器的输出信号,该电路输出为为0~10V或4~20ma,这样处理,传感器仍可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肯定可以接热电偶,DIP开关设置如下图:

     模块型号: 231-0HC22-0XA8   怎么有的说加,有的说不加,倒底要不要加变送器 ???

传感器:铠装热电偶,型号:WRNK-191 , 分度号: K ,测量范围:0-800 度

网友C:
刚刚看了下手册:楼主的模块型号: 231-0HC22-0XA8

不能直接接热电阻。

网友C:
再看看下面:   接线方式

网友C:
应该选择这样模块,接线方式如下:

--------------------------------------

EM231 扩展模块包括:
EM 231 模拟量±10V/0 - 20mA信号输入模板;
EM 231 模拟量热电阻(RTD)信号输入模板;
EM 231 模拟量热电偶(TC)信号输入模板;
应该讲,EM 231 模拟量输入模板有接收热电偶(TC)信号输入的模板

------------------------

也可以加变送器输出电流信号,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