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路断路器下的三相四线用同一互感器是否要考虑相序?

楼主(2012-12-06):
求助:两路断路器下的三相四线用同一互感器是否要考虑相序?

情况是这样的:生产线新增加约45KW左右的设备,其要增加一只断路器(原来生产线上断路器小,不足以增加45KW使用,只能另加一只断路器,一组三相四线),这就形成有两只断路器,两套三相四线系统。而目前只有一组电流互感器,一只计量电表。

请问:是否可以将后增加的三相线直接穿过原来的仅有的一组电流互感器,是否要考虑原来三相线要与后增加的三相线的电流相序?

网友A:
可这个还真的 不了解   应该可以吧  但是   那样就没办法 单个的电流是多大了 啊

楼主:
怎么没有师傅回答啊!

网友B:
要注意相序的,三相四线制的电能表是通过电磁感应力工作的,电流相序反掉了,就会产生抵消作用,会影响计量表正常的转速的!要知道电流的相序和电压相序必须相符才行!

网友C:
首先方法不如直接换一个大的断路器;然后断路器并联---假如2个断路器大小不一样的话,小的断路器可能会过流跳闸;

断路器并联肯定要考虑相序问题,互感器要检测到同一相上,就是断路器输出的电缆必须是同相的,然后你才能检测正常!

网友D:
11点发的贴就想在一个小时有结果啊!肯定师傅们都是坐在电脑等着答复问题的了。

答案:

(以上纯属凑字数,以下才是真正的回复)

楼主:
请问5楼,能解释得让我理解为什么要吗?

可能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要的。是因为如果相序不同则两根线上的电流的矢量和变小,从而影响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电流变小,从而计量变小。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的啊?

楼主:
明天就要安装了,请师傅解答啊!先谢谢了!

网友D:
你已经说对了呀。你对自己所学没有信心吗?

你能举一个,说可以随便接,的理由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