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调速器调速单相电动机温度很高

楼主(2012-12-06):
求助:用调速器调速单相电动机温度很高

情况说明:用调速器调速单相电动机,单相电动机的温度回变的很高,表面能达到100度。而且速度越慢,电动机表面的温度越高。请问为什么?

网友A:
轴承坏了。。。。。。

网友B:
检查一下机械负载是否过载,轴承是否损坏。

网友C:
你说的100度  是不可能的 因为电机达到这么高的温度根本就不能用啦

你检查一下是否负载过高   电压过低 还有一个是不是电机的散热坏了

深圳市岭南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网友D:
太吓人了,100度是什么概念,看样子轴承坏了的可能性极大了

网友E:
一般的电机低转速下温度是会升高,直至烧毁电机。如果要在低速下运行,就要选用带独立散热风扇的单相电机。

网友F:
是降压调速吗?会不会电压降的太低?

网友G(2013-02-16):
同意6楼观点。。。。。。

网友H: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用变频调速器带单相电机,得把调速器的基本运行频率调高,出厂一般为50HZ,跳到70HZ应该就好了。 你最好是用钳刘表测下电流,单相电机三根线的电流是不一样的,都不能超过额定电流。

网友I:
这个是正常的,电机转速越低,散热效果越差,调速器如果是可控硅的,速度越低,波形缺省越大,发热越

网友J:
单相电机调速器就是可控硅调压,在低速时,要维持一定转矩,电机电流很大,而且不是正弦波,尖峰很高,所以发热严重。应该正确选择额定转速,让电机工作在额定转速附近才行。

网友K:
加个电柜的散热风扇用来做电机的散热,我们以前就是这样做的,没有加之前也是老烧电机。

网友L:
普通电动机尾部的风扇是散热作用的,其速度与电动机轴一起转动,所以低速运行时因风扇转的慢,风量少,冷却效果差,电动机绕组的热量不能及时散发,电动机表面温度就高。选变频专用电动机,尾部风扇独立供电的,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F极绝缘的电动机100度运行也是常见到的。

网友M:
支持12楼回答全面,很有道理选电机时要考虑这些因素。

网友N:
支持12楼的解释,建议采用专用变频电机,或者散热风扇单独供电。

网友O:
对:李纯绪关于单相电机调速器就是可控硅调压,在低速时,要维持一定转矩,电机电流很大,而且不是正弦波,尖峰很高,所以发热严重。应该正确选择额定转速,让电机工作在额定转速附近才行。 内容的回复:

有一种单相电机专用调速器,电机并不是发热很严重【带的是传送带】??

电机有三根线, 在电机的尾部有2根线,【说是测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