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动力滑台PLC控制系统的设计

楼主(2012-12-06):
工作实现:快进到工进到工退到快退的工作循环。。设置5个行程开关:原点超程保护开关BG1、原点行程开关BG2、快进转工进行开关BG3、终点行程开关BG4、终点超程保护开关BG5。。。
控制系统设置了手动和自动工作模式。在手动模式下,可以再BG2到BG4的范围内点动调节位置。。此时滑台运动速度分别为快进和快退时的速度。。
在自动模式下,若滑台在原点,按下启动按钮SF1,则快进电机启动,滑台快速前进;挡块压下行程开关BG3,则快进电机停机,快进电机电磁制动得电,进行制动,同时,工进电机正转启动,滑台工进。在工进时,挡块压下BG4,工进电机反转,滑台工退。工退时,压下BG3,快进电机停机,快进电机电磁制动器失电,快进电机反转,滑台快退,快退过程,压下BG2,快进电机停机,滑台停止。。再按下启动按钮,重复上述过程。。

我已经画好了 电气原理图 是CAD的 求哪位大神帮忙看看 我写的程序总是不能满足要求

编程方面的菜鸟求指导!!!

谢了~~~

网友A:
我用S7-200给你编程,供你参考:

      程序是按你所述编写的,上面有注解说明。

楼主:
对:wyb2866255---王者之师关于我用S7-200给你编程,供你参考:      程序是按你所述编写的,上面有注解说明。内容的回复:

非常感谢,先试试。。。

网友B:
这个不是很懂 学过两天 呵呵!

楼主:
对:wyb2866255---王者之师关于我用S7-200给你编程,供你参考:      程序是按你所述编写的,上面有注解说明。内容的回复:

哦 忘了 手动模式下 可以这样编嘛??  行程开关需要用到几个 在手动模式下!

大神 看看我理解错没有???

网友A:
由于看不清你的图,故对I0.6、I0.2、I0.3不知是什么开关?我想:手动控制,应多设几个按钮,如快速进启动按钮,快速进停止按钮,工进正转启动按钮,工进反转启动按钮、电磁制动启停按钮等。即手动下2台电机及电磁制动器都可独立操作。这样的好处,不仅使手动操作完全由人来控制,而且对设备调试大有好处,可以快速找出接线错误,如按快速进启动按钮,PLC只有Q0.0指示灯亮,如对应电机不动,就可找该电机的接触器及连线。。

楼主:
对:wyb2866255---王者之师关于由于看不清你的图,故对I0.6、I0.2、I0.3不知是什么开关?我想:手动控制,应多设几个按钮,如快速进启动按钮,快速进停止按钮,工进正转启动按钮,工进反转启动按钮、电磁制动启停按钮等。即手动下2台电机及电磁制动器都可独立操作。这样的好处,不仅使手动操作完全由人来控制,而且对设备调试大有好处,可以快速找出接线错误,如按快速进启动按钮,PLC只有Q0.0指示灯亮,如对应电机不动,就可找该电机的接触器及连线。。 内容的回复:

额 我现在正在调试 仿真软件貌似不太兼容 发现问题我再回复你 那个图在附件里面 是CAD的文件 下载下来可以看高清的 关于开关等下次去问问老师 看看题目 具体要求 真是太感谢你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wyb2866255---王者之师关于我用S7-200给你编程,供你参考:      程序是按你所述编写的,上面有注解说明。内容的回复:哦 忘了 手动模式下 可以这样编嘛??  行程开关需要用到几个 在手动模式下!大神 看看我理解错没有???

你的手动有问题,你的原点开关I0.6用的常闭点,这样你就没有办法从原点手动启动。还有如果手动的话就没有必要使用终点行程开关。另外,一般手动情况I0.0选用常闭点较多。以下是手动程序,你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的回复内容: 回复内容:对:网友A关于我用S7-200给你编程,供你参考:      程序是按你所述编写的,上面有注解说明。内容的回复:哦 忘了 手动模式下 可以这样编嘛??  行程开关需要用到几个 在手动模式下!大神 看看我理解错没有??? 你的手动有问题,你的原点开关I0.6用的常闭点,这样你就没有办法从原点手动启动。还有如果手动的话就没有必要使用终点行程开关。另外,一般手动情况I0.0选用常闭点较多。以下是手动程序,你参考下!

太感谢了 不过老师叫我用顺序功能图编了 前面做的全报废了 真心受不了 不过编梯形图的时候 绕晕了 能帮下忙嘛!

网友E(2013-12-24):
你这课程设计的任务说明书有没 ,发份给我嘛      谢谢

网友F(2016-05-08):
现在正在做机械滑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