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此处内容被屏蔽>00系统通讯问题,急求各位高人指教,万分感谢

楼主(2012-12-06):
我单位西门子400PLC控制系统,共有6个子站,主站PLC与第一个子站之间有一个DP转光纤通讯模块,其他子站与第一个子站是DP通讯,通讯模块为IM153。近期一直出现第一个子站上所有信号突然中断再恢复,持续时间为0.2秒左右,第一个子站上有两个机架,上面有DI,DO,AI,AO模块,所有模块同时出现信号中断。目前该子站DP头、通讯模块IM153、24V电源、模块背板U型接头都换了,该故障仍未消除,实在着急,请各位高人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终端电阻的开关开了没有?

网友B:
是不是你的程序出了问题呀

网友C:
通讯受干扰了吧,附近有大功率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终端电阻的开关开了没有?

检查了没有问题啊

网友E:
这是受到了 功率的干扰

网友F:
估计是受到高频信号的干扰。

网友G:
温度是不是太低了,导致OLM工作不正常,影响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