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了···海为PLC一直联机不上!!!

楼主(2012-12-06):
郁闷了···海为PLC一直联机不上!!!

今天刚从朋友那里拿来一个海为PLC···话说偶们一直听说国产的PLC已经多么的强大了。。。

可是今天试了一个下午,一直没联机上去。。。

编程线已经是按照说明书来做的了···可是一直连不上···急死了都!!!

上图:

01、编程线做法

02、一直连不上的界面

03、

04、

网友A:
海为PLC连接挺容易的,不过你的插头有问题,我都是用的海为一起发货来的编程连接线(后来我直接用USB-485连接依然很轻松,直接接海为的485接口即可)。你这个明显是你的数据线问题,电脑那端就是232标准接法,你的资料肯定错了!

网友B:
     怎么是自己做的线呀??是不是线号标错了呀???

最好用原装线,会正常点 !

网友C:
瞎选什么啊,一会儿COM10,一会儿com3的,如果你的机器自带com口,那肯定是要选com1,如果你是USB转串口,那你要打开前面设置,看看系统给你定义的是哪个com口。

网友D:
啊君折腾海为PLC啦,海为PLC一直说自己海纳百川,你可以打电话咨询海为呗。

网友E:
海为PLC默认通讯参数 19200  N  8 2  RTU。如果机子比较旧,不要用单机查找功能,把钩去掉,点联机或者查找。PC端口如果电脑自带串口,就选择该串口,如果是USB转的,拔掉线,先点联机,查看PC端口有哪些,然后再把插编程电缆,点击联机,PC端口就会多出一个串口,这时候选择这个就可以了。联机就可以了

网友F(2013-02-03):
楼主,深有同感。我的是边条边试,在下的过程中通讯错误,再也连不上了,怎么折腾也没有用了。查过通信线,重装过软件,又用USB-232,都没用。去吃饭回来又有用了,以为人品恢复了,结果就好了一个小时,坑爹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啊君折腾海为PLC啦,海为PLC一直说自己海纳百川,你可以打电话咨询海为呗。

400也休息的,还电话问呢?

网友G:
若电话没有接通,你可以在海为公司留言,让海为的技术人员给你回电!到时留下技术人员的手机号码那样会比较方便 ,我们正常都这么做。

网友H(2013-07-10):
这个是个简单问题,就是把你的杀毒软件全部关闭,打开软件就OK了!!给点分哈!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个是个简单问题,就是把你的杀毒软件全部关闭,打开软件...

 给你的点分分

网友J:
买个485转232转换器,直接用485通讯呗。

网友K:
通讯不上是很痛苦的事情

网友L:
这个:不是海为问题,就是西门子我也没办法(以太网可以操控,但是串口或者USB数据线没有任何办法)

网友M:
到底听谁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