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PLC与和利时触摸屏之间怎么通讯 怎么完成数据交换

楼主(2012-12-06):
和利时PLC与和利时触摸屏之间怎么通讯

通过什么方式完成数据交换

网友A:
和利时PLC与和利时触摸屏之间采用串口通讯或者总线通讯均可。

和利时PLC与和利时触摸屏之间通讯时PLC不需要做什么程序,只需要在触摸屏做好相应变量并将变量的连接到PLC的相应内存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和利时PLC与和利时触摸屏之间采用串口通讯或者总线通讯均可。和利时PLC与和利时触摸屏之间通讯时PLC不需要做什么程序,只需要在触摸屏做好相应变量并将变量的连接到PLC的相应内存即可

正解  我上一个项目就是用的和利时的PLC和和利时的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