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12-12-07):
    求助:伺服电机转速达到一定值时就往下降,然后再上升,如此往返。这是什么问题

              伺服电机和控制器用的是施耐德的。

网友A:
给定的速度是不是这种往复升降的速度?

网友B:
我想高转速的时候肯定是这样的。。。。。。。。。。。。。。

网友C:
根据对爱德利伺服的了解

1:设定的是这种模式

2:程序和参数设定错误

楼主:
对:岭南工控1关于根据对爱德利伺服的了解1:设定的是这种模式2:程序和参数设定错误内容的回复:之前运动是好的,没有这个问题。会不会是伺服控制器的问题?

楼主:
对:时空——王者之师关于给定的速度是不是这种往复升降的速度? 内容的回复:不是,按给定的速度匀速行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