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其少见的故障 ! 请高手!

楼主(2012-12-07):
我现在有一台台达的B2驱动器,在运行的时候。大概过20分钟后,伺服驱动器就会自动停止,然后面板上会面显示 ASDB2 这个代码 ! 请问是什么问题啊?

杺!

网友A:
你要检查下是不是电源突然断电然后又得点。

电源输入时,会先显示ASDB2代码

网友B:
查一下手册看一下;里面应该有详细说明啊!!!

网友C:
查手册,逐步的排除故障,百度很方便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查手册,逐步的排除故障,百度很方便的

网友E:
  没有这类伺服,建议查一下手册看一下;里面应该有详细说明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有这类伺服,建议查一下手册看一下;里面应该有详细说明啊!!!

或者咨询厂家。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要检查下是不是电源突然断电然后又得点。电源输入时,会先显示ASDB2代码

干扰导致的异常复位吗?

你可以测试是否干扰导致的异常复位,你将画面停在非状态显示栏,当出现异常复位时,驱动器会显示你预设定的状态量而不是您某个非状态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