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请问欧姆龙PLC指令中的立即刷新(!)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2-12-07):
请问欧姆龙PLC指令中的立即刷新(!)有什么作用?就是编辑指令时有个详细资料,点击进入详细资料右下角有个立即刷新选项,当你选择时指令中就回出现叹号,这个具体有什么作用,输出线圈要是选择了立即刷新会对输出有影响吗?

网友A:
立即刷新的意思是只要你这个触点有变化了就马上更新,不需要要经过一个扫描周期后再刷新。

网友B:
对输入输出立即刷新;
可能你对PLC里面执行流程再看一下!!!!!

楼主:
那这个立即刷新对输出有影响吗,我有个程序里面吧输出给选择了立即刷新,当时没注意后来才发现这个问题,但是现在程序已经到现场用上了,我又不方便更改,这样用的话有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立即刷新的意思是只要你这个触点有变化了就马上更新,需要要经过一个扫描周期后再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