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与电脑通讯?

楼主(2012-12-07):
        新学变频器,很多不懂。

        目前有台acs510变频器,怎么与电脑连接?就是用变频器上的28到32端子的485怎么接线?还有上位机用什么软件,driverwindows,还是driverwindows lignt?看了手册,但好像都没讲到怎么做。

        还有个问题,现在手边没有适配器,我想把acs510跟s7-300 plc通讯起来,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没有总线适配器。

        希望诸位教教新手,谢谢!

网友A(2013-03-06):
我的ACS550也是想利用28到32端子的485端子与电脑联机监控,及设定、备份参数,不知如何实现?

网友A:
今天电话咨询ABB技术热线,明确表明必须要另外购买适配器,通讯电缆才可以与监控软件通讯,28到32端子的RS485端子只能用于通讯方式控制变频器,但不能用于不能修改、下载和上传变频器参数。

倒是西门子MM440自带RS485端子,我试过既可以控制变频器,也可以修改上传下载参数。

网友B(2013-09-21):
说明书里说需要OPCA-02电缆,其实就是RJ48转RS232电缆,应该可以自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