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做一個脈衝的控制 那還能叫伺服嗎?

楼主(2012-12-07):
無法做一個脈衝的控制 那還能叫伺服嗎?

笨鳥慢飛说:

         …… 控制器送一個賣沖給驅動器 驅動電機轉一個脈衝的角度 控制器停止送脈衝 電機就鎖定不動 步進都能做到 還有伺服做不到 真是笑話

         …… 無法做一個脈衝的控制 那還能叫伺服嗎 ……

1、你的伺服可以做“一個脈衝的控制嗎?”;

2、希望大家参与讨论!!!

楼主:
顶起来,希望大家参与讨论!

楼主:
 無法做一個脈衝的控制 那還能叫伺服嗎???

网友A:
如果定位时间要求高,做到一个脉冲比较难吧! 你把刚性放低,不接负载,一个脉冲那不是随便就做到了

网友B:
呵呵 我回來了

伺服會有正負一個脈衝的震盪 這是他的特性 要以此取笑伺服做到一個脈衝的控制有難度 或者想嘲笑笨鳥 你也太天真

請問

你如何驗證做不到 那你的架構又怎樣 你要探討的是精度還是解析度呢 這系統的架構條件都不相同 要討論就把這些條件 架構 清清楚楚寫出來

 呵呵 老劉相信你沒這個本事 不要在鬧出 把誤差當成精度來控制的笑話 小心不要在搞出刪帖事件

网友B:
你要肯付出1000MP 給我 我還可以考慮 幫你寫出

楼主:
1、“控制器送一個賣沖給驅動器 驅動電機轉一個脈衝的角度 控制器停止送脈衝 電機就鎖定不動 步進都能做到 還有伺服做不到”;

2、“條件 架構 清清楚楚”;

3、你要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肯付出1000MP 給我 我還可以考慮 幫你寫出

1、我愿意和你打赌,做个试验,不论是德国的、日本的或者那里生产的伺服都行;

2、只要“控制器送一個賣沖給驅動器 驅動電機轉一個脈衝的角度 控制器停止送脈衝 電機就鎖定不動 ”,我服输!

楼主:
3、赌柱你说了算,试验场地我说了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如何驗證做不到 ……

1、你能做出来,我就能验证;

2、你不要耍小聪明,你以为可以像耍魔术那样,由你摆弄!?

网友B:
跟你打賭 你還有信用可言嗎

笨鳥慢飛说:

…… 控制器送一個賣沖給驅動器 驅動電機轉一個脈衝的角度 控制器停止送脈衝 電機就鎖定不動 步進都能做到 還有伺服做不到 真是笑話

…… 無法做一個脈衝的控制 那還能叫伺服嗎 ……

你驗證給我看(上述就是解析度的架構) 我腦袋瓜一轉 就想到兩種檢驗的方法 沒有方法我怎敢提出 我又不是你

楼主:
1、我怎么验证,是我的事;

2、你只管作"一個脈衝的控制"就是了;

3、有没有信用,你我说了不算,做出来有大家看着就是了!

楼主:
4、你“腦袋瓜一轉”,“想到想到兩種檢驗的方法”,不是想到两种骗人的伎俩吧?

楼主:
5、如果伺服真能做“一個脈衝的控制”,你用得着说这么多废话吗?说明心虚,嘴软而已!

网友B:
我不是說出怎麼控制 控制器送一個賣沖給驅動器 驅動電機轉一個脈衝的角度 控制器停止送脈衝 電機就鎖定不動

你怎麼不驗證 有那麼難嗎

最簡單的方法 綁跟鋼絲(直線不變形) 電機轉動一個脈衝的角度做記號 看他有沒有再做動 這麼簡單你都不講 只會說騙人 心虛 你就這麼屁大的小聰明 哎 越寫越沒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說出怎麼控制 控制器送一個賣沖給驅動器 驅動電機轉一個脈衝的角度 控制器停止送脈衝 電機就鎖定不動

你怎麼不驗證 有那麼難嗎 ……

1、你“不是說出怎麼控制”,你还要按你说的实际控制给大家看;

2、我怎么验证?你怎么做,我就怎么验证,你没做,我验证什么?

网友B:
你除了會瞎扯 還會什麼 懶得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除了會瞎扯 還會什麼 懶得理你

1、伺服可以做“一個脈衝的控制”,才是瞎扯!

2、“懶得理”,还是不敢理?

3、如果伺服不能做“一個脈衝的控制”,请把自己说的话收回去!

网友C:
繁体字真不好看,累啊

楼主:
1、为什么步进电机,一个电流脉冲转过一定角度?

2、这是步进电机内部结构决定的,给步进电机的电流脉冲恰好适应它转过一个角度;

3、仔细观察,步进过程,一个电流脉冲步进电机由启动、运转到停止,完成一步,转过一定的角度;

4、我们称这个步进电机的控制为脉冲步进式控制过程;

楼主:
5、而笨鸟说的这个伺服电机,它不是脉冲步进式控制过程;

6、而笨鸟说的这个伺服电机,上电就转,断电就停,转过多少度就是多少度,不受控制;

7、我们把电机上电就转、断电就停,转过多少度不受控制的控制方式叫做开关控制模式。

楼主:
8、为什么笨鸟说的伺服,不能做一个脉冲的控制?

1)因为要伺服转动,就必须上电;

2)可是上电后,电机跑多少就跑多少;

3)不管怎么断电,都没法保证电机转过1个脉冲对应的角度!

楼主:
4、这就是说伺服电机开关控制模式,是没法实现一个脉冲的控制的:

1)伺服电机的电流是电源通过驱动器给的;

2)我们说的脉冲,是与编码器检测的信号脉冲相关的脉冲,不是进入电机的电源脉冲;

3)而编码器只是检测到电机转动,而不是控制电机转动的;

网友B:
8、为什么笨鸟说的伺服,不能做一个脉冲的控制?

奇怪 我何時說過這樣的話 你怎麼老是學陳水扁亂栽贓

本來一個好很的議題 被你搞得像智障 還是重度 懶的理你 不代表可以讓你亂搞 必要時還會檢舉你

楼主:
1、这是伺服编码器反馈脉冲频率曲线图;

2、也可以认为是伺服实际运行速度图;

3、由于伺服的运行总是一大步——启动、加速、匀速、减速、停车,完成一个位移指令控制过程;

4、如果设定指令脉冲数,是1个、2个、……,电机是无法由启动到停车正好转过1个、2个、……指令脉冲对应的角度;

5、所以伺服不可能做“一個脈衝的控制”!!!

网友B:
這是運動控制S型加減速的圖形 你又在指鹿為馬 瞎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運動控制S型加減速的圖形 你又在指鹿為馬 瞎扯

1、那请你给出伺服控制的编码器反馈脉冲频率曲线图???!!!

楼主:
2、你笨鸟的“马”一出世,我的“鹿”便暴露于天下!

3、笨鸟有“马”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所以伺服不可能做“一個脈衝的控制”!!!

伺服做一个脉冲的控制是肯定可以的,只是会有±1个脉冲差的波动而已,这个是伺服的短板,和步进电机的原理不一样。

伺服的原理是靠误差调节输出,当伺服的编码精度足够高,控制得足够好时,在慢速和静止状态下和步进的效果是不相上下的,当然微观上仍有抖动,肉眼你根本看不出来。步进虽然在整步、半步上稳定,但是因为技术原理和实现工艺决定了步进电机的步距不可能做得很小,当做精细位置控制时,步进只能做细分处理,这个时候细分位置的精细度并不比伺服好,甚至不如高精度伺服。

我们不能因为步进的缺点而否定步进,它有自己特定的生存空间,这个空间在缓慢缩小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更不能因为伺服的弱项而怀疑伺服不能进行1个脉冲的控制,你发1个脉冲,它会在下1个基准点上±1个的抖动而已。

举个例子:当编码器精度达到131072/转时,伺服可以做到机械角度±360°/131072角度的控制,步进不加高精度编码器反馈,仅仅做开环控制,它定位的精度极有可能低于伺服。

楼主:
笨鸟找不着北了,谁来帮笨鸟一把???

楼主:
引用 楼主:

……举个例子:当编码器精度达到131072/转时,伺服可以做到机械角度±360°/131072角度的控制,……

1、你的这个说法和笨鸟没有区别;

2、你的意思是伺服可以做““一個脈衝的控制”,用你的话说:“当编码器精度达到131072/转时,伺服可以做到机械角度±360°/131072角度的控制”;

3、我说它不可能!

4、大家买伺服时,一定要做上述实验,如果不能做“一個脈衝的控制”的实验,那一定是原理上有问题的骗人的伺服!

5、ShowMotion 你和我做个试验给大家看,你愿意吗?!

楼主:
6、用哪国的伺服都可以,只要给定一个指令脉冲=编码器一个反馈脉冲,电机转过机械角度±360°/131072角度,就算我输!

楼主:
你来我们公司吧,10000分辨率的±1个,我演示给你看看,你也许没看见过吧?

131072的我们可以做到±4以内,相信有的公司一定能做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這是運動控制S型加減速的圖形 你又在指鹿為馬 瞎扯

1、那请你给出伺服控制的编码器反馈脉冲频率曲线图???!!!

------------------

又在瞎扯 編碼器與伺服電機同步旋轉 輸出只是脈衝數 你少在那理亂創名詞 還有"編碼器脈衝頻率曲線圖" 我承認這個圖我這輩子 至今沒看過 呵呵 老劉那告訴我這是甚麼樣的圖???

伺服一般只有兩個曲線圖 扭力曲線圖 慣量曲線圖

此脈衝非彼脈衝 這樣指鹿為馬的謬論 你又不是第一次犯

楼主:
当然动态过程还是可能会超过±1个脉冲的,最终可以停留在应该停止位置的±1个脉冲以内。

楼主:
引用 楼主:

……131072的我们可以做到±4以内,……

1、实验还没有做,就已经变了“±4”以内,那到现场会变成什么,会变成魔术吧?

2、我们到工控网去做实验,或者选一个高校实验室,你只要拿着你的伺服和伺服说明书即可!

网友D:
刘老师:你好,我最近因为阿水的那个项目,正在仔细看运动控制。。。上图就是我看的资料的一部分。。。。其实运动控制国外已经做的很好了,国内干的水平确实不行。。。。。从理论到实际。。。。都有很多差距。。。国内的伺服,跟国外的伺服也是有很大差距,。。。。。。具体就不细说了,很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在瞎扯 編碼器與伺服電機同步旋轉 輸出只是脈衝數 你少在那理亂創名詞 ……

1、我说笨鸟找不着北了,大家看是不是?

2、编码器输出的脉冲,示波器能不能看到?

3、如果能看到,那么这些脉冲的频率不能测出来吗?

4、编码器的反馈脉冲频率就是伺服的速度曲线,这个都不懂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131072的我们可以做到±4以内,…… 1、实验还没有做,就已经变了“±4”以内,那到现场会变成什么,会变成魔术吧?2、我们到工控网去做实验,或者选一个高校实验室,你只要拿着你的伺服和伺服说明书即可!

刘老师您仔细看帖子,我说的是举例子有人能够做到,没说自己能做到,10000分辨率的我确定能做到。到哪儿去鉴定都行,您没见过不代表实现不了哦。

楼主:
我声明是定位结果,不是动态过程。

网友D:
这就是最著名的应用,轮切与飞剪。。。。。阿水那个项目看似简单,实际上很复杂了。。。。。呵呵。。。。那是个大课题了,比我以前弄的都复杂很多,所以到现在还在研究,看看如何解决。。很复杂了。。。

网友B:
TO:showmotion

你還不了解老劉 他講伺服走一個脈衝 是歩進電機的概念 不是伺服±1个脈衝的概念 他連驅動器是甚麼都搞不清楚 把驅動器當控制器來看 以致執行機構變成控制機構 光會耍嘴皮子 話都隨他講 不懂的人講1跟講1000是一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 還有"編碼器脈衝頻率曲線圖" 我承認這個圖我這輩子 至今沒看過 呵呵……

1、笨鸟原来没有“马”,也没有见过“马”,那笨鸟凭什么说我“指鹿為馬”呢?

2、笨鸟就是个调试、安装工,理论一窍不通,这就是我给笨鸟下的最贴切的定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又在瞎扯 編碼器與伺服電機同步旋轉 輸出只是脈衝數 你少在那理亂創名詞 ……1、我说笨鸟找不着北了,大家看是不是?2、编码器输出的脉冲,示波器能不能看到?3、如果能看到,那么这些脉冲的频率不能测出来吗?4、编码器的反馈脉冲频率就是伺服的速度曲线,这个都不懂吗?

编码器输出的脉冲,示波器可以看见,但是,速度太快,系统响应跟不上,所以,要采取别的控制方式。。。。。。。。比如导弹要打击目标,不是一种制导方式!!初期,是计算了一个弹道曲线,导弹按照曲线运行就行,到了接近目标了,就换用别的制导方式,比如红外,摄像头,等等方式了。。。。。伺服控制也是如此。。。。。伺服初期,给一个大致的曲线,这个好计算,术语叫“profile”。伺服初期运动,就沿着这个曲线运动,大致上有一点点误差。。。再内部计算消除。。。。如果全程使用高速计算机计算运动轨迹的话,计算机也跟不上!!。。。速度太快了。。。。CT的速度采样周期是250μs,如果再快到超过这个限制,机器也无能为力了。

楼主:
只当是伺服知识的普及吧,刘老师有时候也是需要学习的。

网友B:
通訊網 你也太會製造混亂 把非線性控制都搬上來 若還在研究那表示CT的功能你還沒搞清楚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声明是定位结果,不是动态过程。

1、大家买showmotion 的伺服时,一定要写一个合同,合同上要写明“当编码器精度达到131072/转时,伺服可以做到机械角度±360°/131072角度的控制”!

2、如果将来达不到此项承诺,一定要退货或者赔款!

网友B:
2、编码器输出的脉冲,示波器能不能看到?

我家的示波器是100M 你家的呢 我連脈衝的幅寬都看不出來 還曲線圖呢 呵呵你家的示波器徑可以這樣用 夠瞎扯

楼主:
引用 网友E:
ShowMotion 的回复内容:我声明是定位结果,不是动态过程。1、大家买showmotion 的伺服时,一定要写一个合同,合同上要写明“当编码器精度达到131072/转时,伺服可以做到机械角度±360°/131072角度的控制”!2、如果将来达不到此项承诺,一定要退货或者赔款!

呵呵,您心理年龄可真不大啊。

其实国内厂家大部分都做到了10000分辨率下静态定位误差±一个脉冲,您用过哪些厂家的伺服说来听听。

网友B:
你繼續瞎扯 不奉陪---------------------

楼主:
第三个坐标是定位完成后的位置捕捉。

位置误差第三坐标

楼主:
这个比您所谓的测功机还要真实,这个是运行仿真时实时捕捉的波形,您如果感兴趣实现方法,我们私聊,不要动不动打赌,那样没意思。

网友B:
喔 對了 通訊網記得告訴老劉 CT的伺服驅動器 內置一塊運動控制模組 含電子凸輪的軟件 否則他又以為伺服可以做輪切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声明是定位结果,不是动态过程。

1、你的声明说明是不是要否定““一個脈衝的控制”?

2、ShowMotion 说的“…进行1个脉冲的控制,你发1个脉冲,它会在下1个基准点上±1个的抖动。…”,“当编码器精度达到131072/转时,伺服可以做到机械角度±360°/131072角度的控制,”是不是又不算数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其实国内厂家大部分都做到了10000分辨率下静态定位误差±一个脉冲,您用过哪些厂家的伺服说来听听。

1、你说“国内厂家大部分都做到了10000分辨率下静态定位误差±一个脉冲”是不是要否定“一個脈衝的控制”?

2、ShowMotion 说的“…进行1个脉冲的控制,你发1个脉冲,它会在下1个基准点上±1个的抖动。…”,“当编码器精度达到131072/转时,伺服可以做到机械角度±360°/131072角度的控制,”是不是又不算数了?

楼主:
能不能进行一个脉冲控制取决于:1、能不能识别一个脉冲;2、执行结果能不能处于目标位置的的误差范围以内(±1)。

如果不考虑中间动态过程,伺服是可以实现1个脉冲一个脉冲的控制的。

如果在意动态过程,细分的步进一样存在过程抖动,即使不考虑位置精度,不细分处理,步进一样有动态微观的抖动,那我们是不是说步进不能进行1个脉冲的控制?

网友F:
我怎么觉得上面几位兄台很无聊,工作量不饱和,呵呵!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其实国内厂家大部分都做到了10000分辨率下静态定位误差±一个脉冲,您用过哪些厂家的伺服说来听听。1、你说“国内厂家大部分都做到了10000分辨率下静态定位误差±一个脉冲”是不是要否定“一個脈衝的控制”?2、ShowMotion 说的“…进行1个脉冲的控制,你发1个脉冲,它会在下1个基准点上±1个的抖动。…”,“当编码器精度达到131072/转时,伺服可以做到机械角度±360°/131072角度的控制,”是不是又不算数了?

一定有厂家做得到,不要坐井观天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进行一个脉冲控制取决于:1、能不能识别一个脉冲;2、执行结果能不能处于目标位置的的误差范围以内(±1)。……

1、老百姓信得是,你的说明书!

2、按你的说明书,输入1个指令脉冲,设置电子齿轮比=1;

3、伺服动作,转过1个反馈脉冲的位移,而不是很多反馈脉冲的位移;

4、你能做到,你就在这里表个态,大家都去买你的伺服!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定有厂家做得到,不要坐井观天

1、你为什么不说,你见过?!

2、你为什么不说你能做到?!

楼主:
3、我重申,世界上没有那个伺服能做“1个脉冲的控制”!

楼主:
4、这是伺服原理决定的,伺服电机上电转多少度没有法子控制!!!

楼主:
5、只要伺服一上电,有多少个反馈脉冲转过去?谁也不知道,谁也控制不了!

楼主:
在位置控制外部输入脉冲时,脉冲本来就是1个1个脉冲输入的,怎么能说不能进行1个脉冲的控制,识别1个脉冲并执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定位完成后的±1误差也是一定没问题的。

您只能说伺服不能达到步进的工作效果而已吧?毕竟伺服的控制结果不能保证位置误差稳定的停留在0上,以步进的方式去解读伺服,去否定伺服的控制方法是很可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怎么觉得上面几位兄台很无聊,工作量不饱和,呵呵!

1、征当然觉得很无聊,因为他不知道其中的道理;

2、这个问题实际是伺服原理之争;

3、这个问题实际是伺服原理之争,是伺服怎么改造才能达到大家预期的精确控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位置控制外部输入脉冲时,脉冲本来就是1个1个脉冲输入的,怎么能说不能进行1个脉冲的控制,识别1个脉冲并执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定位完成后的±1误差也是一定没问题的。……

1、“在位置控制外部输入脉冲时,脉冲本来就是1个1个脉冲输入的,”,错误,是一次输入指令脉冲数

2、伺服运行期间只有编码器的反馈脉冲,没有别的任何实际脉冲存在!

网友:
我做电机控制快十年了,有些东西不说也罢!"矢量控制都是个无知的谎言",还费神讨论伺服驱动器?对牛谈琴也要看看牛有没有灵性,呵呵!

楼主:
3、你仔细说说你说的“1个1个脉冲输入的”是什么意思?例如你说的是什么脉冲,1个1个的输入给了谁?

网友:
社会很美好,生命很短暂,都散了吧!

楼主:
如何在伺服上去实现静态的锁定,将两者优点结合在一起?我曾经和厂家工程师讨论过,他们说很难实现,除非两种工艺并列,伺服切换控制,实现的难度、电机的体积都无法保证,得不偿失。

在现有伺服电机的模型上最好就是±1个脉冲了,除非更改电机的设计。

楼主:
外部脉冲是通过逻辑电路接收的,伺服处理器每个控制周期访问读取,假定控制周期1ms,10000编码器分辨率,1ms来1个脉冲,等于6rpm,那么就可以认为是1个1个脉冲输入了吧?

如果每ms大于1个,就是每个控制周期接收n个;

如果每ms小于1个,就是每m个控制周期接收1个。

楼主:
引用 楼主:

外部脉冲是通过逻辑电路接收的,伺服处理器每个控制周期访问读取,……

1、每个控制周期访问读取那个脉冲?

2、外部脉冲是什么脉冲?

楼主:
外部脉冲就是步进驱动器接收的脉冲,步进是接收马上执行;

伺服是按控制周期来的,单位控制时间内的脉冲读取一次,和反馈输入进行比较,有误差去控制下一级,控制原理完全不一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伺服是按控制周期来的,单位控制时间内的脉冲读取一次,和输入进行比较,有误差去控制下一级,控制原理完全不一样。

1、“单位控制时间内的脉冲读取一次”,单位时间的脉冲是1个1个的?

2、“单位控制时间内的脉冲读取一次”,读取谁输出的什么脉冲?

3、“和输入进行比较”,你不是说输入是1个1个输入的,怎么比较?

网友G:
好热闹,凑凑热闹,大家在这个平台下交流交流也好.

要求单圈1/131072精度是不合理的,编码器除了分辨率还有一个精度的概念,一般伺服用的编码器精度也就10角秒级。一个直尺标注1CM的地方不一定是真正的1CM,是吧。

20位,滞留+-3个脉冲。你找个定位比这个准的步进,我吃下去

你要是说数据是伪造的我也没办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3、“和输入进行比较”,你不是说输入是1个1个输入的,怎么比较?

呵呵,“和反馈输入进行比较”,刘老师好眼力!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引用 楼主:……3、“和输入进行比较”,你不是说输入是1个1个输入的,怎么比较?呵呵,“和反馈输入进行比较”,刘老师好眼力!

1、这里没有那个脉冲是一个一个的输入???

2、只有编码器的反馈脉冲是1个1个的产生!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引用 楼主:引用 楼主:……3、“和输入进行比较”,你不是说输入是1个1个输入的,怎么比较?呵呵,“和反馈输入进行比较”,刘老师好眼力!1、这里没有那个脉冲是一个一个的输入???2、只有编码器的反馈脉冲是1个1个的产生!

这您都怀疑?

输入脉冲分成:符号+脉冲、正反串脉冲、正交脉冲,其中正交脉冲输入和增量式反馈输入一模一样。

不知道您到底质疑啥?

楼主:
引用 楼主:
…… 不知道您到底质疑啥?

“在位置控制外部输入脉冲时,脉冲本来就是1个1个脉冲输入的”,不知道您到底说的啥?

楼主:
位置输入大致分成几种形式:

电气脉冲信号、网络协议指令、开关触发+内部预定义位置指令;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电气脉冲指令,它的含义如下:您如果还是不能理解我就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位置输入大致分成几种形式:电气脉冲信号、网络协议指令、开关触发+内部预定义位置指令;我们现在讨论的是电气脉冲指令,它的含义如下:您如果还是不能理解我就没办法了。

1、这就是你说的±1个脉冲信号的脉冲信号?

2、我的理解是,我们说的定位脉冲信号、“一个脉冲控制”的脉冲,是同编码器反馈脉冲信号性质相同的脉冲信号!

3、指令脉冲数=编码器反馈脉冲数/电子齿轮比,这个等式说明了脉冲性质的一切!

4、如果你不能用“指令脉冲数=编码器反馈脉冲数/电子齿轮比”解释你的脉冲性质,说明你在转移话题!

楼主:
说了半天您还是按照步进的原理解释伺服,无语啊。

我们讨论的是伺服能不能做一个脉冲的控制吧?

前面已经解释了,再重复一遍。
伺服的输入脉冲就是类似与步进驱动器接收到的输入脉冲,步进是接收到脉冲马上执行;伺服是按控制周期来的,单位控制时间内的脉冲读取一次,和反馈输入进行比较,有误差去控制下一级,控制原理完全不一样。

假定控制周期1ms,10000编码器分辨率,1ms来1个脉冲,相当于6rpm的位置指令输入,那么就可以认为是1个1个脉冲输入了吧?

如果每ms大于1个,就是每个控制周期接收n个;

如果每ms小于1个,就是每m个控制周期接收1个。

楼主:
引用 楼主:

……假定控制周期1ms,10000编码器分辨率,1ms来1个脉冲,相当于6rpm的位置指令输入,那么就可以认为是1个1个脉冲输入了吧?如果每ms大于1个,就是每个控制周期接收n个;如果每ms小于1个,就是每m个控制周期接收1个。

ShowMotion 说的“…进行1个脉冲的控制,你发1个脉冲,它会在下1个基准点上±1个的抖动。…”,“当编码器精度达到131072/转时,伺服可以做到机械角度±360°/131072角度的控制,”还算不算数?

网友H:
不错,又能学习又能看热闹,呵呵。。。。。。。。。。

楼主:
引用 楼主:

……伺服是按控制周期来的,单位控制时间内的脉冲读取一次,和反馈输入进行比较,有误差去控制下一级,……

1、“伺服是按控制周期来的,单位控制时间内的脉冲读取一次,和反馈输入进行比较”,那就是读取的是指令脉冲,否则怎么与反馈比较呢?

2、伺服只有反馈脉冲是实时产生的,单位时间内应该读取的是编码器反馈脉冲,形成编码器反馈脉冲频率,与给定的指令脉冲频率或速度进行比较!

3、怎么说才算对?

楼主:
4、“伺服是按控制周期来的,单位控制时间内的脉冲读取一次,”,应该说与PLC的工作模式相同,是不是这个工作过程就是PLC ,下一级应该是驱动器-变频器工作模式;

楼主:
5、如果单位时间内读取的是编码器反馈脉冲,那反馈脉冲确实是1个1个反馈的,而不是1个1个输入的!?因为时序不同,先有给定才后有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