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加的辅助触头不能吸合,线圈通电后一直在跳

楼主(2012-12-07):
本人刚接触,自己作了一个实验台,用的接触器是CJX2 1810,上面加了一个辅助触头F4-22,没带负载,没加辅助触头时,接触器能正常吸合,加了辅助触头后,线圈通电后,接触器也不能吸合,辅助触头不停的跳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线圈接的是220V照明电,求师傅给予指点,非常感谢!

卡到位了,通电后辅助触头跳动,用外力把辅助触头上的相按钮一样的用力下压,接触器就正常吸合,断电正常分开,在次通电还是跳动,感觉接触器的磁铁吸力不够,磁铁向下吸力小于辅助触头向上的拉力,换一个新的辅助触头通电还是跳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辅助触点不好,一个向上拉力,一个吸合向下拉力,

更换

网友B:
应该是辅助触头没安装好安装有卡的地方。

网友C:
线圈通电后,接触器也不能吸合,辅助触头不停的跳动

你说的情况属实吗?按照你的意思就是:一通电,辅助触头就不停的跳动,而接触器纹丝不动?这种情况我真没见过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辅助触头没安装好安装有卡的地方。

狼牙说得对,你的辅助触头没装好,不到位或位置错误导致相互推。

网友E:
估计是没装好

网友F:
应该是没安好,卡的时候没卡到位,你仔细看下。

还有就是铁芯有东西。

网友G:
应该是没安好,卡的时候没卡到位,你仔细看下。

楼主:
卡到位了,通电后辅助触头跳动,用外力把辅助触头上的相按钮一样的用力下压,接触器就正常吸合,断电正常分开,在次通电还是跳动,感觉接触器的磁铁吸力不够,磁铁向下吸力小于辅助触头向上的拉力,换一个新的辅助触头通电还是跳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