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v1000 如何零速检出 电机制动

楼主(2012-12-07):
安川变频器v1000 如何零速检出 电机制动???

网友A:
我一直用安川,不过是H1000的,参数类型都差不多,你可以借鉴,对于制动器信号这块,尤其重要。b2-01即为零速值(直流制动开始频率),记住b2-01只有在b1-03停止方法选为减速停止时才有效。b2-01的功能根据所选的控制模式而变,不知道你选用的是哪种控制模式,所以相应的时序图我也不能给你了。总之调节b2-04,b2-13参数就能达到理想的抱闸控制效果。

另外,这个问题应该放在变频与传动板块,欢迎楼主光临

网友B:
楼上说的正解,就是设定个范围,当频率到达这个范围时让抱闸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用安川,不过是H1000的,参数类型都差不多,你可以借鉴,对于制动器信号这块,尤其重要。b2-01即为零速值(直流制动开始频率),记住b2-01只有在b1-03停止方法选为减速停止时才有效。b2-01的功能根据所选的控制模式而变,不知道你选用的是哪种控制模式,所以相应的时序图我也不能给你了。总之调节b2-04,b2-13参数就能达到理想的抱闸控制效果。另外,这个问题应该放在变频与传动板块,欢迎楼主光临

H1000  是有灵素检出  M1  M2  MC的啊       V1000没有   我想问 能不能用p1 p2 pC  代替?

网友D:
可以,只不过这种开路集电器的触点容量小,带个中继是可以的

网友E(2017-09-08):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用安川,不过是H1000的,参数类型都差不多,你...

网友E:
同意以上分享内容

网友F(2017-10-27):
挺好,就是积分不够,怎么赚啊。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