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400冗余问题

楼主(2012-12-07):
请教S7-400的CPU冗余我是了解了,请问下关于一个整套的CPU冗余加卡件冗余怎么做?我现在有这些点。

PLC S7-400     冗余CPU

AI卡件   16通道冗余, 32通道非冗余

RTD卡   24通道不冗余

AO卡件  16通道冗余

DI          384点 不冗余

DO         128  不冗余                 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网友A:
冗余了cpu基本上其他的也都冗余了吧,不能这么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冗余了cpu基本上其他的也都冗余了吧,不能这么做吧

我们做DCS上不都是卡件和CPU都有冗余的  所以我就是想知道从我们的S7-400上能不能实现相同功能。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郭建康关于 冗余了cpu基本上其他的也都冗余了吧,不能这么做吧 内容的回复:我们做DCS上不都是卡件和CPU都有冗余的  所以我就是想知道从我们的S7-400上能不能实现相同功能。这样

我想问一下  AI,卡件  怎么也分冗余和非冗余?

我接触过的是, ET200 , IM153  模块分 冗余,和非冗余。 至于 ET200 子站后面挂的模块,和冗余没关系的!

不知楼主的情况是仕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回复内容:对:网友B 冗余了cpu基本上其他的也都冗余了吧,不能这么做吧 内容的回复:我们做DCS上不都是卡件和CPU都有冗余的  所以我就是想知道从我们的S7-400上能不能实现相同功能。这样我想问一下  AI,卡件  怎么也分冗余和非冗余?  我接触过的是, ET200 , IM153  模块分 冗余,和非冗余。 至于 ET200 子站后面挂的模块,和冗余没关系的!  不知楼主的情况是仕么情况?

您知道PLC有种卡叫做MTA模版,你看下面这个图的实例,他是不是就代表了卡件的冗余呢

网友E:
S7-400 备件 6ES7414-4HM14-0AB0

需要请联系 13581856038

              QQ  435356179

网友C:
你说的MTA板卡,可能是冗余模块,但我没见过,

我知道西门子有 Y-LINK 冗余连接模块, 这个模块是两路 DP 网络,输入,一路DP 网络输出。

我理解的 冗余,一定要由 2个CPU ,不同的DP 端口,或PN 端口,  就是某个 端口总线网络出故障了,两一个立即替代运行, 这就是硬件冗余。。。

不知道你上面的是仕么情况,你最好 贴一张你总的 网络拓扑图。

网友F(2013-01-16):
西门子400H的IO冗余有三种方式:

一种是400的中央机架和扩展机架的IO冗余,IO模块全是400系列的。

一种是单边DP从站的IO冗余,就是一个400的CPU挂一个ET200M站,形成IO冗余对。

这两种方式都是CPU故障,IO就不冗余了。不推荐。

第三种就是切换式DP从站的IO冗余对。IO模块成对安装在ET200M上。单CPU故障不会引起IO冗余对故障。

编程要用冗余IO功能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