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FX2N程序编译时遇到的困难

楼主(2012-12-07):
三菱GX Developer中写入模式下修改程序后点击“程序变换/编译”,弹出如下对话框,什么原因
无法保存改变后的程序啊!
我就没有连机
只是编写程序,然后保存,然后退出。在保存时就出现上面的对话框,无法保存啊!
刚试了一下,在指令表编辑状态下能正常保存退出
谁遇到过?

网友A:
是不是将在线/监视那个点图标中了,这样就不能编译保存了

网友B:
是不是楼上所说的原因,置于在线修改的方式了;
因为没有连机,而提示无法与PLC通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将在线/监视那个点图标中了,这样就不能编译保存了
这个你把模式改成写入模式即可,取消在线写入

楼主:
谢谢各位。对头,就是这个原因。无意间点击了在线写入,然后回到写入模式下就成了这个样子。

网友D:
QQ群:三菱PLC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