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你是属于那一类?

楼主(2012-12-07):
1 、工矿企业
  1、维修电工、又分内线、外线、值班、调度
2 、建筑行业
  1、电工又分内线、(有强电、弱电包通讯、广播、消防)、仪表
  2、外线、高压、低压之分
3、 火电厂
  1、电气值班员
  2、厂用电值班员
  3、集控值班员
  4、电梯检修工
4、输、变电运行与检修
  1、高压线路带电检修工
  2、送电线路检修运行工
  3、配电线路工
  4、电力电缆工
  5、内线安装工
  6、变电站值班员
  7、调相机值班员
  8、变压器检修工
  9、变电检修工
  10、变电带电检修工
  11、直流设备检修工
  12、电气试验工。电工之家
  13、继电保护工
  14、装表接电工
  15、电测仪表工
  16、用电检查员
  17、抄表核算收费员
  18、电能表修校工
  19、电力复荷控制员
5、火电建设
  1、高压电气安装工
  2、二次线安装工
  3、厂用电安装工
  4、电缆安装工
6、送变电工程建设
  1、送电线路架设工
  2、变电一次安装工
  3、变电二次安装工
7、水力发电厂
  1、水轮发电机组值班员
8、其他
  1、调度员
  2、电工
  3、维修电工
注:部份工种相互通用。

网友A:
维修电工吧

网友B:
  维修电工

网友C: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们公司是矿山的。在这边高低压,内外线,机电设备,和一些小的自动化都要会点。更让我吐血的事,领导还叫我修里家用电器。 我娘的有不是万能的,。

网友D:
偶换灯泡的,除了外线,啥都干哦!

网友E:
我除了高压不修,剩下的工厂电气都修

网友F:
工矿企业
维修电工......

网友G:
   怎么没有找到我的工作呀??

农民电工!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偶换灯泡的,!

网友I:
唉,在厂子里,电工就是杂工,什么不干啊?从高压线路检查维护更换跌落,熔丝,变压器维护,电源柜维修,软起动柜维修维护,变频器维护,电动机检查维修,备用柴油发电机维护,操作台维修,到更换灯泡,安装照明线路,这些也就罢了,领导看着有空了,还要帮助维修工检查皮带,托辊。甚至谁的接收器没有信号了,电脑出问题了,充电器坏了也来问。

草,一定要转行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唉,在厂子里,电工就是杂工,什么不干啊?从高压线路检查维护更换跌落,熔丝,变压器维护,电源柜维修,软起动柜维修维护,变频器维护,电动机检查维修,备用柴油发电机维护,操作台维修,到更换灯泡,安装照明线路,这些也就罢了,领导看着有空了,还要帮助维修工检查皮带,托辊。甚至谁的接收器没有信号了,电脑出问题了,充电器坏了也来问。。。。。。。。。。。。。。。。。。。。。。。。。。。。

同感呀。

网友K:
我属于第一类的第一个.哈哈,流云轩主说得对极了,工厂里的电工就是万能工

网友L:
工厂里的电工就是万能工!

网友M:
没有符合偶的选项。

网友N:
公司里電動機的維護保養(點檢,軸承加油),故障判斷,更換備品(更換軸承,線圈壞了沒辦法,外送維修),算電工嗎?

网友O:
接线的小电工

网友P: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在我们公司。从高压线路检查维护更换跌落,熔丝,变压器维护,电源柜维修,软起动柜维修维护,变频器维护,电动机检查维修,安装照明线路,这些也就罢了,领导看着有空了,电扇、电脑、冰箱、电视、空调也送来修。反正只要是和电有联系的都会找到电工。

网友Q:
除了外线,什么都要接触。。

网友R:
所以一般的企业里电工要比维修跟岗位工资高。

网友S:
算是杂工吧!谈不上电工!

网友T(2013-01-08):
油田上的电工,一片就我一个,只要是跟电字沾边的都是我的。从10千伏到24伏。

有时候搞不定就很无耐啊

网友R:
什么都管了快。不过现在偏重于自动化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R:
什么都管了快。不过现在偏重于自动化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们公司是矿山的。在这边高低压,内外线,机电设备,和一些小的自动化都要会点。更让我吐血的事,领导还叫我修里家用电器。 我娘的有不是万能的,。

那算什么,我还掏过下水道呢

网友W:
引用 网友E:
我除了高压不修,剩下的工厂电气都修

网友X:
只能算电杂工,做的更多的就是换灯泡,通下水道,马桶、打杂,做的心里真不是滋味。

网友Y:
说了你们可能不信,我是铁路电工我的工作在这里占了几项你们查一下3、配电线路工
  4、电力电缆工
  5、内线安装工
8、变压器检修工
  9、变电检修工
11、直流设备检修工
  12、电气试验工。电工之家
  13、继电保护工
1、高压电气安装工
  2、二次线安装工

网友Z:
维修电工 ,全能了。

网友AA:
除了外线 ,什么都干,钢铁厂的  维修电工

网友AB(2018-03-15):
我是维修  配柜电工  准备学设计 自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