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故障定位的一些小窍门

楼主(2012-12-07):
  电缆故障的发生伴随电缆的敷设使用而产生,电缆故障的定位随电缆敷设方式的不同,其定位难度在逐步加大。其中桥架,隧道,沟内明敷方式定位查找相对简单,直埋方式定位查找难度最大。故障性质简单时,采用专用电缆故障定位设备,几十分钟内即可定位,故障特殊时,往往要花费4-5天,甚至更长的时间进行故障定位。
  在利用回波法进行电缆故障定位时, 有时通过转移故障相,接线方式,往往会将复杂的故障转变为简单的故障,快速确定故障位置,为现场线路的抢修赢得时间,这对于供电使用部门意义重大。
低压电力电缆一般为多芯电缆,敷设后连续使用中出现故障后,一般都呈现两芯及多芯相间或相对地短路故障。有时在检测到某一芯采集到的故障波形不理想时,可考虑将接线转换到其他故障线芯上进行故障波形检测,往往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效果,采集和检测到的波形,会变得比较典型和规则,于是就能很快确定电缆故障点的具体位置。
  长期的电缆客户现场测量过程中发现,小截面铜芯直埋电力电缆(35mm2及以下)及铝芯电缆发生故障后,可能同时伴随短路及断线故障,现场检测时,根据各故障芯故障性质的不同将短路故障转换为断线故障测量,往往会事事半功倍。
  对于内衬层采用挤包铠装的中压直埋电力电缆,故障原因大多为外部机械损伤所致,在绝缘线芯发生故障的同时,内衬层可能已经破损。在遇到电缆绝缘故障比较特殊,利用专业电缆故障仪采集波形困难时。可考虑利用声测法,将高压脉冲直接施加在电缆的钢带和铜屏蔽层之间,往往会很快定点。
  在现场测量过程我们还发现,在利用声测法进行低压电缆故障定点时,将高压线和地线接在坏相与金属屏蔽或铠装之间时,由于二者绝缘电阻呈现低阻金属性连接状态,声音很小,无法利用探头进行侦听定点,效果不理想。通过多次现场实际听侧,发现将放电球隙之间的距离适当加大,同时将高压和接地线改接在发生故障的两相之间,往往放电声会变大,很快确定故障点。

网友A:
不错啊,了解到很多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B:
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现实工作遇到很多,不错,顶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现实工作遇到很多,不错,顶一下

网友D:
谢谢你,由于我是供电部门专业处理电缆故障的所以你的知识对我来说非常有用,如果再细一点就更好了

网友E:
请问一下,做电缆振荡波局部放电试验,接设备和电缆的那段试验电缆有什么要求才能使背景干扰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