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回原点碰到相应的限位直接停止,求解!

楼主(2012-12-07):
我刚接触ormon PLC 用的是C1P1H,我控制电机可以回原点,但是如果电机停在远离艘索原点的位置时,当启动原点搜索,电机一直寻找原点只到碰到限位,我设置的是反转1模式,碰到限位电机应该反转继续搜寻原点的,但是它直接停止了! 求解! 谢谢!!

网友A:
可能你的程序是不是遇到限位就急停了

网友B:
那你就着重看这个行程所对应的plc点,然后从plc中找问题,前提外围没问题

网友C:
要在PLC中更改,即:回原点模式时,碰到限位开关,不急停,且电机反向旋转;正常模式时,配到限位开关,要急停。

楼主:
对:kangxplay关于要在PLC中更改,即:回原点模式时,碰到限位开关,不急停,且电机反向旋转;正常模式时,配到限位开关,要急停。内容的回复:

感谢你的回复!我想知道这个更改是在PLC设置中改还是在程序中修改,如何修改能详细点么,我刚接触ORMON plc,望多多指教,最好能给一个程序看看,我现在把我的原程序发给你看下,你可以直接在上面改!

网友D(2013-07-06):
很显然,回原点方式设置不正确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