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台达触摸屏通信

楼主(2012-12-07):
  那位大哥能传一份关于单片机与台达触摸屏通信的实例,让参考一下,谢了。

我的邮箱 wxl900306@163.com

网友A:
MODBUS ASCII发出来是这样的
起始符“:”,然后是接收方地址,1个字节(2个ASCII码),然后是操作码(读,写,连读,连写,读写,写读等),然后是参数,寄存器地址,数据,CRC等。(时间长了,记不住,可能有次序反了,呵呵)最后是结束标志0d0a。
你如果一时搞不清楚1#20@W40101,我觉得你也可以自己写一套熟悉的结构,这个不烦的,估计比你搞清楚1#20@W40101要容易些。
你只需要知道与单片机通讯协议,就是要用到哪些寄存器,怎么用,有什么限制,然后用MODBUS封装一下就可以了,至于你PC内,你想怎么存就怎么存。
如果你没办法搞到寄存器的使用说明,那就要辛苦的猜了,设备地址应该是统一的,1#看着有点象,如果不行,那你就笨办法,广播地址去试了,如果是点对点的话,呵呵。20@W40101看着象是字40101中的数据是20,2@B108象是字节108的内容是2,呵呵,位怎么可能有数据2呢。
说了这么多,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ODBUS ASCII发出来是这样的起始符“:”,然后是接收方地址,1个字节(2个ASCII码),然后是操作码(读,写,连读,连写,读写,写读等),然后是参数,寄存器地址,数据,CRC等。(时间长了,记不住,可能有次序反了,呵呵)最后是结束标志0d0a。你如果一时搞不清楚1#20@W40101,我觉得你也可以自己写一套熟悉的结构,这个不烦的,估计比你搞清楚1#20@W40101要容易些。你只需要知道与单片机通讯协议,就是要用到哪些寄存器,怎么用,有什么限制,然后用MODBUS封装一下就可以了,至于你PC内,你想怎么存就怎么存。如果你没办法搞到寄存器的使用说明,那就要辛苦的猜了,设备地址应该是统一的,1#看着有点象,如果不行,那你就笨办法,广播地址去试了,如果是点对点的话,呵呵。20@W40101看着象是字40101中的数据是20,2@B108象是字节108的内容是2,呵呵,位怎么可能有数据2呢。说了这么多,希望对你有帮助。

触摸屏和单片机通信,我觉得还是用MODBUS RTU通信协议比较好,呵呵!QQ14903421

网友B:
触摸屏和单片机通信,我觉得还是用MODBUS RTU通信协议比较好,呵呵!QQ14903421

网友B:
触摸屏和单片机通信,我觉得还是用MODBUS RTU通信协议比较好,呵呵!QQ149034219

网友C(2018-09-04):
您能给我发一份单片机与触摸屏通信的程序实例吗?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