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logix5000软件安装步骤

楼主(2012-12-07):
AB logix5000软件安装步骤

首先要安装的是RSlinx软件,此软化是AB自动化产品中电脑跟plc相连通信的必备软件,此软件版本众多,但安装方法基本相同,开始安装RSlinx的是2.31版本,安装完毕后电脑无法与plc相连接,当时通讯所需的设置方法正确。后来下载的2.57版本安装上后通讯正常了。下图为安装RSlinx时的一个截图。

安装完RSlinx软件后,再安装授权,授权的步骤见下:

首先要打开AB 授权,打开后点击PrvDisk图标,点击后会出现一个对话框,在出现的对话框点击(连接)按钮,

点击连接后会出现如下对话框

在上面出现的几个授权名称里任意点击一个,选择打开,然后出现一个要求输入密码对话框,密码就是你选中的那个文件的名称,如上面的000000  12345这些就是选中那个文件的秘密。输入密码完成后就好比创建一个虚拟盘,不用管,打开RSlinx软件,根据下图路径寻找:

这步工作就是授权,到这步如果授权成功会显现一个成功对话框,如果没成功,则显示很多红色标识的英文字母。

安装完授权后再安装RSlogix5000.安装的方法也是非常简单,安装过程基本是傻瓜式安装,不用管,一步步安装,直到完成,安装完成为止。当然也可以根据自己需要选择自定义安装.

安装完毕要测试能否与plc相连,与plc相连的方法是:

首先打开电脑的网上邻居图标,打开后在本地连接图标上右击,出现本地连接属性对话框,双击下拉菜单中internet协议(TCP/IP

在上面的IP地址栏输入与plc同一网段但不同地址的一个IP地址(192.168.2.xxx,后面的xxx不能跟plc的地址相同)。设置完成后打开rslinx软件,在打开页面点击communication----configure  drivers或点击页面上的电缆图标,选择要使用的连接PLC的通讯方式(我们一般使用的是网线连接,所以选择Ethernet  drivers)。选择完毕点击rswho进行通信。如果通讯成功则能够找到与实际相对应的控制器各个模块。

然后打开logix5000软件,

如果连接成功,点击下面的分支,找到相应的CPU模块即可上载 下载或监视程序等相应的对PLC的操作。如果连接不成功,会出现下图的显示

模块上出现了个叉号,说明电脑与PLC未连接成功。

网友A:
延伸讲解:

如果PLC丢失程序,则相应的CPU模块上的I/O指示灯不亮,而且SERCOS network网络无法完成网络连接,一般是扫描到状态2便停止,此时解决办法就是上传程序。

I/O指示灯

但是如果CPU模块上的I/O指示灯亮或者闪烁,但是SERCOS network仍然无法完成网络连接,则说明CPU模块上并未丢失程序,出现问题的原因或许是kinetix6000控制器坏或光纤损坏。这样只能更换新的控制器。但是也有可能生产人员好奇,更改了kinetix6000或者ultra3000的地址。如果地址被更改,控制器扫描时仍然停留在状态2。更改地址的前提是知道各控制器的真实地址,真实地址查找方法见下图,找到相应的SERCOS网络,

控制器的地址或者叫网段,此地址必须与控制器的真实地址相一致

在上面的对话框中有个Node,这就是控制器的地址,如果控制器实际地址不是这个地址,必须将地址更改为这个地址。更改地址的方法

从上图的node框可知上面的地址为1,而对应的控制器实际地址也应当是1.

LSD 1

MSD 0

而对于没设定地址的控制器,在开机初期扫描前会闪烁下控制器的实际地址,设定IAM上的基节点地址决定IAM逆变器的节点地址。在同一电源卡轨上的所有槽位的节点地址为:从左向右依次增加。

FactoryTalk View Studio是用于开发和测试人机界面应用程序的组态软件。通用开发编辑器可

用于FactoryTalk View机器版和现场版应用程序。

网友B:
对得起“王道火山”的名字,多来点精彩的,我顶

网友A:
今天终于装好了,准备开始运用了,找了半天的授权  NND

网友C:
火山找东西,没联系我哈,恭喜成功!

网友D(2013-04-17):
顶一个 这两天正好要用

网友E(2014-04-24):
你好 问一下64位的电脑能按上吗?

网友F(2014-06-12):
的确是干货,学习了

网友G(2014-09-03):
楼主要怎么<此处内容被屏蔽>喔,想要用

网友H(2014-11-06):
安装中 失败  以下是截图报错  有知道的帮忙看下

网友I(2015-09-01):
好东西 我的安装完后 使用时候 总是显示 “没激活”只有7天试用期 怎么办

网友J(2016-02-20):
好东西,感谢分享,正在学习AB

网友K(2016-06-25):
哎呦,不错哦,有点厉害

网友L(2018-01-28):
我现在想装stduio 5000  V29  或V30  麻烦大佬您有下载地址和授权方法吗?跪谢!!645405295@qq.com

网友M(2021-03-08):
感谢楼主的样例分享

网友N(2024-05-07):
收藏,回帖,攒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