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信电话报警模块

楼主(2012-12-07):
想问一下有没有这样的设备啊,用作短信电话报警的。先说一下系统概况。我们已经通过GPRS或者485总线把现场的数据(压力,水位等)采集到监控中心,通过后台监控软件(组态软件)监测这些数据的变化,在这个软件里可以设置这些数据的上下限,当某个数据达到限值的时候可以往指定的几个手机上发送报警短信,并可以往这几个手机上拨打电话,把报警内容播报给对方,如报警内容为:目前管网压力大于0.7MPa,请及时处理。短信和语音内容及发送的手机号可以编辑。

我们想要的这个模块就是实现发送报警短信及拨打报警电话的功能的,这个模块需要通过串口连接到电脑上,当报警产生时后台监控软件给这个模块某个指令然后该模块发短信打电话。

不知我描述的是否清楚,如果有哪位用过这种设备或者开发过该产品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我会跟您联系的。

网友A:
你好,我们是东莞博银电子有限公司的,是专业研发生产工业无线数传电台 无线传输模块的,联系电话:0769-22815402   13113180082  黄小姐

网友B(2013-01-10):
您好!我们有短信模块,欢迎访问我司网站:http://www.zoglab.net,联系电话:0571-88009352,如有需要请联系我们索取详细资料,谢谢!

楼主(2013-04-05):
我们自己做的,用西门子TC35模块做的程序,不错 哈哈

网友B(2013-05-15):
引用 楼主:
我们自己做的,用西门子TC35模块做的程序,不错 哈哈

 西门子TC35i已经停产好久了

网友C:
  这个模块网上好像有很多,叫什么 GPRS 远程短信模块吧

网友D:
巨控科技专门做短信报警模块,和PLC远程无线通讯模块

QQ:1968429525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模块网上好像有很多,叫什么 GPRS 远程短信模块吧

 是的,短信MODEM,GPRS远传DTU

网友E:
有两种方式报警:

1.用普通的短信猫

   上位机用的是组态软件,需要报警的时候,通过操作普通的AT指令,可以使用厦门四信 F1103

链接:http://www.four-faith.com/Products/Cellular_Terminal/3/

2.通过GSM短信DTU

   在上位机发生需要报警的时候,组态软件只要把所需要发送的内容送到计算机的串口,通过厦门四信的GSM DTU发到预先设置好的手机号码,具体F2003的技术指标详见下面的链接:http://www.four-faith.com/attachments/download/F2003%20GSM%20IP%20MODEM%20%E6%8A%80%E6%9C%AF%E8%A7%84%E8%8C%83.pdf

网友F:
专业供应中兴,华为的2G/3G/4G无线通信模块,渠道广,价格低,保证原厂原包装。QQ:2499293620 电话:13828431604小尤

网友D(2013-07-01):
PLC无需修改程序,无需AT指令集和通讯口编程即可实现手机短信功能。
短信功能包括中文短信报警,短信查询PLC寄存器,短信修改寄存器。
直接支持的PLC包括三菱,西门子,欧姆龙,台达和标准MODBUS主从协议。
可作为MODBUS从机和触摸屏,组态软件直接连接,实现短信功能。
业内首款通过赛宝抗干扰测试认证的工业级短信报警控制器。
业内首款智能费用管理的短信报警控制器,定时报告SIM卡余额和已发短信条数。
自带8路通用输入(可设为数字输入,4-20mA,0-10V),4路继电器输出。

样本彩页下载
PLC短信控制应用方案下载(短信控制,短信查询,短信报警,短信催款)

  GRM200 智能短信报警控制器是一款具有PLC和RTU功能GSM远程测控终端。它使用GSM(GRM200需插入手机SIM卡)作为通讯手段,同时具备工业级抗干扰性能,可直接安装在含大功率设备的电柜中,适合恶劣电磁环境下使用。
  GRM200自带通讯口,直接支持多种PLC通讯协议,可以和西门子,三菱,欧姆龙PLC或MODBUS设备及各种触摸屏,变频器连接。PLC无需任何额外的编程,也无需关心短信发送的任何原理,即可实现短信远程控制,远程报警,远程维护,远程催款等。
  GRM200系统采用组态配置的形式,支持各种表达式报警,定时控制,逻辑控制,具备PLC灵活的编程功能。使用GRM200无线控制,无需铺设通讯电缆和现场值班人员,降低了系统建设成本和维护成本。

功能概述:

1) GRM200通过RS485和PLC连接后,即可实现手机短信读写PLC的寄存器。
2) 控制器自带数字输入和模拟量输入,可以接各种传感器和开关,做为PLC的扩展模块使用,降低系统成本。
3) 若被监控PLC出现故障,短信报警器自动发送报警短信到指定的值班人员手机,并支持短信前先拨号响铃。
4) 值班人员可发送手机短信修改PLC的寄存器。操作成功完成后,短信报警器会发确认短信通知值班人员。
5) 报警产生后,可以通过短信报警器的继电器输出切断设备电源。可短信撤防或布防。
6) 可定时发送PLC寄存器的值到值班人员手机。
7) 可以打电话控制PLC。短信报警控制器一端不必接听就可以完成控制,无需手机通话费。
8) 支持掉电报警选件,在控制器掉电时给值班人员发送短信。

应用领域:
1:PLC的远程调试,远程维护,远程报警,远程控制,远程催款等。
2:机房温湿度,烟雾,漏水,玻璃破碎,门禁等检测和报警。
3:远程开启或关闭工业设备如电机、水泵、电磁阀门等。
4:开关状态回传,如断电报警,电缆防盗等。
5:远程监测干接点信号状态。
6:远程与工业设备现场传感设备数据通讯。
7:路灯,景观灯,城市亮化的无线智能控制。
8:远程监测水塔、高位水池液位,水库、水塔、水池液位报警至管理员手机。

可靠性保证:

1:采用最新西门子CINTERION工业级模块BGS2,贴片工艺,适合自动化生产,同时模块具备高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温度范围为-40-85度,可满足最苛刻的工业环境,德国品质,轻松拥有。
2:工业级设计,通讯和输入采用光电隔离技术。业内首家通过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最严格的4kV快速脉冲群测试(对通讯和电源)和8kV静电抗干扰测试,可直接安装在含大功率设备的电柜中,适合恶劣电磁环境下使用。
3:可以将高优先级报警设置为必须短信确认。若值班人员未确认此报警,则报警信息会按照设定的时间间隔,不停的发送给值班人员。并可先拨打值班人员手机,再发短信。
4:短信报警器可以定时发送设备信息,保证值班人员时刻掌握设备情况,做到防患于未然。
5:若短信模块所处位置手机信号偏低,短信模块自动发送提醒短信。
6:值班人员可以主动发送短信,随时查询当前的PLC状态。

网友G(2013-10-17):
我这边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深圳倚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是工业级无线通信设备的生产商!产品有工业无线2G/3G/短信猫、DTU、3G无线路由器。
公司从2002年至今一直致力与工业无线通信设备的研发。有着扎实的技术储备和良好的行业口碑。产品广泛应用在
各个行业当中:

◆电力:城市中配电网络自动化系统、电网实时监控和自动补偿、电力远程自动抄表
◆高速公路的气象站:高速公路上的温度、湿度、风向、风速和空间清晰度的数据传输
◆石油:油田的输油管温度实时在线检测、油田数据采集
◆煤矿:煤矿实时在线检测
◆金融:POS机联网
◆通信:电信机房动力环境监控、通信维护人员线路资料查询
◆公安:公安、110、交警车辆监控调度、公安移动性数据(身份证犯罪档案等)查询
◆热力:热力系统实时监控和维护
◆工业:工业遥感、遥测、遥控信息回报
◆气象:气象数据采集与传输
◆水利:水文监测
◆生活:煤气调压站实时数据采集自动控制、自来水、污水管道、闸门与水厂实时监控维护
◆交通:路灯监控、车辆流量信息、GPRS/SMS/SPS机动车辆监控调度系统;银行运钞车、邮政运输车监控调度

我们诚心期待与各位系统集成商和客户合作,达到互赢互利,谢谢!

www.etek.cn
韦先生:13603005379
Q:1516401143

楼主(2014-03-19):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我们自己做的,用西门子TC...

是吗,我们在一个厂家买的线路板,他们里面用的就是这个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们是东莞博银电子有限公司的,是专业研发生产工业...

你们这些厂家我们联系过很多,都不符合我们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PLC无需修改程序,无需AT指令集和通讯口编程即可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这边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深圳倚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是...

是吗,问了很多都不可以,我们已经用别的方式实现了,有别的需要再跟您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这个...

那是短信群发的吗,问过,但是他们好像都不是很热心。我们公司以前用过,是在电脑上安装了一个MODEM的中心软件,然后组态软件给这个软件的数据库文件里发短信内容,很麻烦。。

网友H(2014-11-13):
楼主 你好,

   我现在就是想实现远程监测数据,想问问你的这块是怎么做的,看你都已经实现了,能不能具体的聊聊啊,PLC端需要加什么模块,还有远程怎么通过组态软件看现场的数据呢,你所说的组态软件就是触摸屏的编辑软件吗  我的qq397718783,能详细说说嘛,谢谢

网友I:
肯定有这样的产品。

网友J(2016-04-12):
大神 你这个无线数据采集怎么做的啊  求指导

网友K:
请联系  巨控科技  就是组态软件发短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