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组态王画面的滚动条怎么搞出来?

楼主(2012-12-08):
画面属性怎样调整才能在view中看到滚动条?

谢谢高人们

网友A:
期待高手来解答,我真没用过、、、、

网友B:
哎呀 这个在画面属性里面有选择的,自己看看吧!有带不带滚动条的选择的。

网友C:
  画面属性里面有选择的,就是你的文字流动吗?

网友D:
咨询一下组态王客服,这个很简单的哦!

楼主:
我查了一下,貌似组态王6.53里是没法在窗口上搞滚动条的,6.55里有个函数,利用函数可以自己做滚动条,什么破玩意……

网友E(2019-05-21):
引用 网友B:
哎呀 这个在画面属性里面有选择的,自己看看吧!有带不带...

-------------------------请问,哪个选择???

网友F:
楼主,如何结贴?论坛上的结贴功能不好使,没法感谢帮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