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编程时注释怎么输入

楼主(2012-12-08):
如图梯形图程序:

在程序中用到了软元件M8183等,现在想给他们加上注释,但是在“软元件注释”里面怎么没有这些位呢?如图:

 在哪里才能找到M3071以后的位给其加上注释?

网友A:
好久没用三菱了   生疏了

网友B:
不管他是否显示,用注释编辑。

网友C:
FX系列的PLC  M8000以后的都是特殊继电器,注释表里面是看不到的。

如果硬要加注释就直接用2楼的方法!

网友D:
三菱QQ群:109891893 欢迎加入

网友E:
在那个M500那里输入M8000即可显示后面的所有M继电器,你就可以编辑注释了

网友F:
   FX系列的PLC  M8000以后的都是特殊继电器,注释表里面是看不到的,功能是你不能定义所不能更换其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