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一通电就抖动报警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2-12-08):
三菱伺服电机一通电就抖动报警是怎么回事呢,换了新的也一样。调换了相序也一样,线路也检查过了,都没用。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报过载吗?伺服电机的相序是不能错的,要对应好,错了会有这现象

网友B:
估计超负荷了,把加速时间调大一点,如果还不行,换一个大点的伺服电机。

网友C:
如果前面的答复未解决你的问题,那就是驱动器的参数不对,增益过大。我碰到过这种情况,你的机械部分之前可能有出现过卡死或撞机,就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网友D:
可能是伺服系统的刚性太高了,该为自动调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