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氧化碳保护焊机故障

楼主(2012-12-08):
二氧化碳保护焊机焊枪打出来的焊丝刚接触到要焊的铁板时就被烧化了。这是不是电流太大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我是初学者,请前辈指点。

网友A:
调低一点试试看了,100试试看

楼主:
不行的,能调的都调了。打出来很长一段焊丝只要接触到要焊的铁板就会全被烧化了。

网友B:
 1抽头式,电压调高啦2仿松下可控硅式控制线5好段,啥牌焊机,型号是啥

楼主:
拆开后发现是交流接触器吸合后不能断开了,本来是点动的现在变成连续的了,所以电流才会大的。不知我理解的对不。

网友C:
检查电流、电压反馈回路

网友D(2013-05-29):
那是因为你的正极与负极直接搭铁了, 你检查你焊枪的正极是不是与负极间阻值为0欧姆, 再检查下焊丝是否与送丝机外壳不绝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