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压力(4-20MA)控制比例阀(4-20MA)--PID控制

楼主(2012-12-08):
现在有PLC    FX2N

输入模块:FX2N-4AD

输出模块:FX2N-2DA

比例阀

怎样写PID的控制程序!注:要求控制压力1MP ,比例阀自动调谐。谢谢各位工程师了!

网友A:
西门子的PLC里面自带PID块

首先用FC105模块将第一条的模拟量,二、三条的压力等转换为对应的数字量。然后用这个转换后的数字量作为FB41的参考输入,这样PID会根据这个参考输入(即目标值)计算PID的控制量。然后将此控制量利用FC106转换为模拟量输出给阀门来改变阀门开度即可。

FC105 106是模数、数模转换模块。因为PLC不能直接处理模拟量,所以要通过模块来转换,如果你要完成具体程序,就要知道你用的模拟量的类型、量程。

另外FB41的背景DB你分配后它里面就含有FB41的具体参数,作为一般应用其实可以不用通过背景DB来编程。

网友B:
不需要PLC!

稳压到1MP 得有个±0.xxxx的范围呢,

无论要求多精细,

利用变送四用器的调节器功能,即分段设置测值和4~20mA的对应关系,,,立马搞事爽歪歪

1111个元,棒槌钢钢滴,卖身来 。。。。。。。。。。

网友C:
别用  日本鬼子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