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常见问题解决

楼主(2012-12-08):
变频器在起重机调速控制系统中的设计与应用

起重设备的电气拖动系统从早期的串电阻直流调速、继电接触器控制系统,到后来的交流定子调压、直流晶闸管调速,电机主要以直流电机和绕线式转子异步电机为主,其最大的缺点是换向器、电刷、滑差离合器的存在使维修困难。同时,在高速下降重物中传统的防滑钩制动要消耗大量能量,所以异步电机变频调速非常适合在起重机上推广应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发帖,不过你的标题和内容相差得太多

楼主:
3.1.13 标准电机和变频电机有何不同
由于标准电机采用风扇冷却,低速时的冷却效果不好,只能降低负载使用。而变频电机在低速时
也可100 %负载连续运行。这是因为其绝缘等级提高了一档以上

楼主:
3.1.11 IGBT 是什么
IGBT 是兼有早期的双向功率晶体管的低饱和电压和MOSFET( 电场效应晶体管)的高速动作两种特
性的功率元件。可进行高速开关,损耗小是其特点。另外由于用电压信号驱动,控制回路得到了
简化。

楼主:
3.1.10 力矩提升的方式有多少
有三种:
只在加速时;
只在运行时;
全过程通过计算提升力矩。
西门子MM4 系列变频器是以第三种按负载所需力矩来自动调整V/F,无须手动调整。

楼主:
3.1.9 为什么需要力矩提升
电机绕组的电阻产生的内部电压下降会造成产生力矩的电压下降,由此造成力矩不足。为了弥补
力短不足,必须进行转矩提升。

网友B:
现在我们公司的变频器应用在起重机中的很多,韩国收获变频器。

网友C:
变频器在起重机调速控制系统中的设计与应用----爱德利变频器!

楼主:
最小转矩

根据异步电机的转矩-转速曲线得知,由于异步电机附加转矩的存在,电机在起动过程中有最小转矩,且最小转矩时的转速在其同步转速的1/71/3附近。国家标准GB/T 1032-2005“三相异步电动机实验方法”亦有测定最小转矩的方法。但本文研究的起动问题与最小转矩关系不大:(1)电机的“爬行”转速为700~900r/min,约为同步转速的1/2而不是1/7或更低;(2)国际GB/T1032要求测试时给电机加载,但该电机在空载下即无法正常起动。

高次谐波磁场的影响

楼主:
从高次谐波磁场进行分析,由高次谐波磁势产生的高次谐波磁场及其附加转矩,对电机运行的影响不大,但对电机的起动有显著影响。文献〖2〗介绍了消弱高次谐波的设计要素。现将该电机可能影响高次谐波的设计参数综合起来,见表2。为便于比较,表2也列出了与该电机体积相似的Y132-4,Y2-132-4的相应设计参数。

     表2  该款电机与Y132M-4的部分设计参数

电机型号

定子外径/定子内径/转子内径/mm

定子槽数/转子槽数

绕组型式

转子斜槽/定子齿距/mm

气隙/mm

Y132-4

210/136/48

36/22

单层交叉式

11.9/11.9

0.4

Y2-132-4

210/136/48

26/28

单层交叉式

16.6/11.9

0.4

本款电机

225/131/48

36/46

单层交叉式

11.3/11.4

0.35

楼主:
改进措施及其对电机性能的影响

制定最佳改进方案并验证

从表2可以看出,该款电机与Y132-4Y2-132-4的不同主要有定子外径/定子内径,槽配合,气隙等。可优先考虑改善槽配合和气隙,其次可尝试改变绕组型式(如采用双层短距绕组)和转子斜槽度。

定、转子槽数可能是影响转矩的关键因数,其转子槽数大于定子槽数且相差较大,不在文献〖2〗推荐范围。但因为该款电机冲片是国外的设计,已经开模且是较成熟的产品,故修改转子槽数的风险较高,不宜采用。该款电机的定子内径与Y132-4相当,但气隙较小。故,可通过增大气隙来消弱谐波。车削转子外圆从制造来说也容易得多。

将一台起动不良电机拆机后,测得转子外圆为Φ130.32mm。按照Y132M-4数据,将其车至Φ130.20mm。重新装机后,电机起动正常且起动时间在2s以内。

后又有6台起动不良的电机,车转子外圆后均起动良好,验证了增大气隙是消弱高次谐波磁场的有效方法。

楼主:
选择中国科学院,助您提升您的品牌;

选择南京中科电机,助您提升您的档次;

选择南京中科电机,助您提升您的客己关系;

南京中科电机有限公司,集售前、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售后于一体的综合性实业公司;大批技术工程师常年驻扎全国各地,凭借优质的售前服务体系、以客户为中心(满足其所需要求,达到其所需目的)、依靠中国科学院与华中科技大学强强联合的研发设计能力、本着客户是上帝的售后原则,使南京中科电机有限公司长久立足于中国中部地区。

详情请致电:025-52440760   025-52440790

详情请查阅:http://www.zk2000.com/

楼主:
转子端部无纬带绑扎工艺规程
1 适用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脚直流电机转子绕组无纬带端部的绑扎。
2工艺准备
2.1 材料准备: 无纬带(应在—10~0℃以下冷藏防潮贮存)、绝缘漆、 绝缘纸板、白布带、铁丝或钢丝。
2.2工具准备: 无纬带绑扎装置、 扎带线机(或车床)及常用工量具。
2.3 检查扎带线机, 空转良好, 无纬带绑扎装置清理洁净, 开卷和拉力调节的各导轮及摩擦转轮转动灵活, 调节灵敏, 底架固定安全平稳,能承受足够拉力。
2.4 转子平稳吊装在机床上卡牢, 做好安全保护, 试运转应安全可靠。
2.5 转子吹风清理洁净, 在转子两端绕组上垫纸板, 用木锤敲平打稳, 大中型电机转子绕组两端用钢丝或上钢圈预扎处理。检查绕组下部与线圈支架间应紧贴没有间隙, 用塞尺检查,不能插入为止,绕组上部位应低于铁芯外圆一定距离(一般中小型电机低于铁芯3~5mm以上,大型电机应低于5~10mm以上), 预扎好转子经130℃干燥4h左右, 作预热定型处理。
3 工艺过程
3.1 经预扎预热的转子, 吊装在机床, 卡牢, 试运转安全可靠, 待转子温度降至60℃时卸下预扎端箍, 线圈表面涂绝缘漆一层。
3.2 取冰冻好的无纬带一盘, 及时安装在绑扎无纬带端箍专用设备的卡盘上, 将无纬带整体拉出。

楼主:
3.3 绑扎时,应尽量避免交叉,一般采用分段连续步进绑扎,依次缠完,最后填补沟凹部份,缠大转子,为了节省时间,两端可分别各用一具绑扎无纬带的摩擦卡盘, 同时进行绑扎。
3.4 平整地缠完应有厚度,将带头在端箍中间部位收尾,剪齐带头,使牢固平贴,不翘,然后在绑扎的端箍表面,薄涂1032漆一层,吊进烘炉,加热固化。
3.5 各种无纬带的固化温度和时间:
表1 无纬带固漆温度和时间
无纬类型带
聚酯无纬带(B型)
环氧无纬带(F型)
聚胺酰亚胺无纬带(H型)
0.17×25无纬带缠绕拉力N
343~392
343~392
343~392
时间(h)
温度(℃)
时间(h)
温度(℃)
时间(h)
温度(℃)
80~90
80~90
110~120
110~120
100~120
135±5
130~155
加热固化工艺的温度和时间(℃、t)
3.6 无纬带端箍的宽度
一般从内端开始绑扎, 从直线转角处至外端与并头套相接。大型直流电机从外端开始绑扎,6极以下电机须压住并头套,6极电机:压1/3并头套。4极电机:压1/2并头套,2极电机及直径在φ1000mm以上电机:压2/3或满压并头套,外端约留3mm左右。

楼主:
电机级数
φ200以下
φ300~φ500
φ500~φ750
φ750~φ1000
φ100以上
2级
3.5~5.0
5.0~7.0
7.0~10
10~14
15以上
4级
2.5~3.0
3.0~4.0
4.0~5.5
5.5~7.5
8.0以上
6级
2.0~2.5
2.5~3.0
3.0~3.5
3.5~4.5
5.0以上
8级
1.5~2.0
2.0~2.5
2.5~3.0
3.0~4.0
4.0以上
10级以上
1.0~1.5
1.0~2.0
2.0~2.5
2.5~3.5
3.5以上
无纬带匝数W的计算: bh】【GDWδ100089.012)(nP=匝
式中:D:电枢绕组端部平均外径cm
G:绑扎部位电枢绕组的重量kg
np:电枢的最高转速r/min
b:无纬带宽度cm
h:无纬带厚度cm
〔δ1:无纬带许用拉应力, 一般为2000kgf/cm2
表2中数值是端部可缠宽度的平均值, 分段留空, 须相应增加厚度, 以补偿空当厚度。
重要大型转子, 应与有关负责人研究决定。

楼主:
4 工艺要求
4.1 缠无纬带端箍必须有足够拉力,绑扎紧密牢固,表面平整,光滑,不能高出铁芯表面。
4.2 固化良好, 敲打检查应坚实,发出清清脆的金属声,固化一体,没有毛刺。
4.3 应有足够的宽度和厚度,端部绕组有通风孔时,不得堵塞。

楼主:
为什么需要力矩提升
电机绕组的电阻产生的内部电压下降会造成产生力矩的电压下降,由此造成力矩不足。为了弥补
力短不足,必须进行转矩提升。

楼主:
IGBT 是什么
IGBT 是兼有早期的双向功率晶体管的低饱和电压和MOSFET( 电场效应晶体管)的高速动作两种特
性的功率元件。可进行高速开关,损耗小是其特点。另外由于用电压信号驱动,控制回路得到了
简化。

楼主:
标准电机和变频电机有何不同
由于标准电机采用风扇冷却,低速时的冷却效果不好,只能降低负载使用。而变频电机在低速时
也可100 %负载连续运行。这是因为其绝缘等级提高了一档以上

楼主:
为什么起动特性好
变频器具有自动力矩提升功能,可提供起动时负载所需的力矩。

楼主:
什么是变频器
是由用三相工频电源变换成直流的整流器和将直流变成电压可变的逆变器组成,进行三相鼠笼或
感应电机的速度控制的一种装置。

楼主:
为什么起动电流小
变频器从低频慢慢加速,控制电流几乎在额定电流左右。

楼主:
什么是低噪音变频器
几乎听不到金属噪音的变频器。

楼主:
怎么做到低噪音
变频器的载波频率比人们的听力频率带高,从而实现低噪音。

楼主:
    表2  该款电机与Y132M-4的部分设计参数

电机型号

定子外径/定子内径/转子内径/mm

定子槽数/转子槽数

绕组型式

转子斜槽/定子齿距/mm

气隙/mm

Y132-4

210/136/48

36/22

单层交叉式

11.9/11.9

0.4

Y2-132-4

210/136/48

26/28

单层交叉式

16.6/11.9

0.4

本款电机

225/131/48

36/46

单层交叉式

11.3/11.4

0.35

改进措施及其对电机性能的影响

制定最佳改进方案并验证

从表2可以看出,该款电机与Y132-4Y2-132-4的不同主要有定子外径/定子内径,槽配合,气隙等。可优先考虑改善槽配合和气隙,其次可尝试改变绕组型式(如采用双层短距绕组)和转子斜槽度。

定、转子槽数可能是影响转矩的关键因数,其转子槽数大于定子槽数且相差较大,不在文献〖2〗推荐范围。但因为该款电机冲片是国外的设计,已经开模且是较成熟的产品,故修改转子槽数的风险较高,不宜采用。该款电机的定子内径与Y132-4相当,但气隙较小。故,可通过增大气隙来消弱谐波。车削转子外圆从制造来说也容易得多。

将一台起动不良电机拆机后,测得转子外圆为Φ130.32mm。按照Y132M-4数据,将其车至Φ130.20mm。重新装机后,电机起动正常且起动时间在2s以内。

后又有6台起动不良的电机,车转子外圆后均起动良好,验证了增大气隙是消弱高次谐波磁场的有效方法。

楼主:
从高次谐波磁场进行分析,由高次谐波磁势产生的高次谐波磁场及其附加转矩,对电机运行的影响不大,但对电机的起动有显著影响。文献〖2〗介绍了消弱高次谐波的设计要素。现将该电机可能影响高次谐波的设计参数综合起来,见表2。为便于比较,表2也列出了与该电机体积相似的Y132-4,Y2-132-4的相应设计参数。

网友D:
我们爱德利的变频器在起重机应用可能不多,但在输送线应用很多

网友E:
变频器节能,安全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