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搞维修遇到了一点问题!JD1A—40正泰电磁调速控制器谁用过!急

楼主(2012-12-08):
今天搞维修遇到了一点问题!

JD1A—40正泰的 电磁调速电动机控制器谁用过!!!

模拟输入用外部一个电位器调速的。

打电话给该机械的厂家,他们的售后说就是外面那个调速的电位器坏了。可是我感觉不对呀电位器有那么容易坏么?用万用表电阻档去量了一下也没坏的说。

主要问题是:现在电机运行起来一时快一时慢的。。。整体测量了全部电路 电压都是正常的,不存在缺相、不存在元件烧坏的现象!!!

要是变频器的话检查起来就好办多了,这老掉牙的鸟东西咱没用过的说。

网友A:
      这个玩意,一会快一会慢--查查给定和反馈电路吧,记得好像都是电压比较的!上电后--测量下电位器后面的电压是不是稳定,测量下去现场电磁线圈的电压是不是稳定!假如去电磁线圈的电压稳定,检查下现场的油路等机械部分了!

楼主:
这东西想要检查都无从下手...

网友B:
      我厂原来传送皮带也有这个,后来全换成变频器啦,建议检查反馈信号线路正常不?

    直接给他升级为变频器吧!

网友C:
用过类似的单相马达调速器【确切说是电压调速】,建议检查反馈【测量速度的传感器,是否正常或连接牢固】

网友D:
不会修。。不懂啊。。。

楼主:
明天继续摸索的说···

网友A:
      帮你找到这个东东,肯定对你有帮助!

       附图是根据实物绘制的电路图。电源变压器B118V        绕组经整流滤波后为推动管BG1供电,推动变压器B2BG1的集电极负载。4.9V绕组经VD11半波整流后的负半周在C6负端形成锯齿波,此锯齿波在直流电压叠加控制后成移相触发脉冲通过C7耦合到BG1基极,经放大后由B2次级触发可控硅KP10A导通。给滑差电机离合器线圈提供直流通路。触发脉冲导通角越大,可控硅导通越好,离合器吸合越紧,电机的输出转速就越高。D2是为感性负载设置的续流二极管,D1防止反峰的保护二极管,51Ω电阻和104电容组成尖峰吸收回路。
        10V
绕组经整流滤波和稳压后通过R9R*分压给BG1提供偏置和叠加的移相直流电压。这个电压由BG2的导通状态决定,而BG2的导通状态又受加在其发射极的手动调速电压和加在基极的测速取样电压控制。手动调速电压由48V绕组整流稳压后,通过调速电位器调整提供。调整此电位器可使D点电压在0V16V之间变化,D点电压增高,等于BG2发射极电压提高,减小了偏置而导通变小。R6分流减小BG1基极电压提高,触发脉冲导通角增加,可控硅导通加强,离合器吸合更紧,电机输出转速增加。当调整转速电位器使D点电压降低时,随着BG2导通增加使BG1偏置减小,电机输出转速随之变慢。

测速发电机反馈电压的引入使该调速器具有了稳速功能,电机转速加快导致测速发电机发电电压提高,经反馈电位器到BG2基极电压随之提高,BG2导通增加会使电机转速降低,从而实现稳定转速的功能。

此调速器电路中变压器B1的四个绕组就有三个地,再加上测速电压的地,四个地并不直接相连,初看电路分析比较困难。实际上电路由触发电路、控制电路、手动调速、反馈稳速四部分组成。10V绕组和BG2通过R6VD10R8BG1be结提供一个压差,48V绕组和测速电压通过R3R4VD6VD7BG2be结提供一个压差。整个电路可简单理解成两个电压(手动调压、反馈电压)控制BG2BG2控制BG1BG1控制可控硅。电路图中带字母标注的小圆圈是主电路板与面板元件和输入输出插座的连接点。同系列的JD1A40电路与此一样,主要区别主电路板的引出线是通过电路板插座对接的。

网友E:
你看看是不是负荷有问题,再有就是测速发电机的信号正常吗

网友F:
以前见他人修过,但没有印象了;
如果能确认调速器是好的,或者可以先查查有无接触不良情况。

楼主:
谢谢走走···看来今天要把这东东拆下来才行了···

网友G:
百来块的东西还修啊?楼主真的很节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