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2501与S7200不能通信

楼主(2012-12-08):
GP2501与S7200不能通信,屏上显示PLC COM. ERROR (02:AC),是何原因,请指教!谢谢!

楼主:
这个论坛这么冷清啊,没人回答,急啊!

楼主:
只能想是通信线是300的线,再换根200的试一下那!

网友A:
这个GP2501设定为485通讯,通过那个串口(不是工具口那个圆口而是那个DB25针的接头,接线图参照触摸屏本身的接线附图即可),这个通讯很简单呀,不过全部是日本货+西门子的东西,我不希望大家选用,请多多支持国货

楼主:
我是用圆口设置的啊,不是DB25那个嘞!

楼主:
这个如何接线啊,本本上没有232的母头?

楼主:
要用两个232母头线,才能完成吧?

网友B:
本本没有232串口,那你需要一个USB转232再转485的数据线,你的本本才能连接的上!

楼主:
在上海Proface工程师的指导下终于通信成功!

网友C:
感觉Pro-face的屏幕这几年在走下坡路

楼主:
但是他是专业做HMI的,价格是高了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_77关于但是他是专业做HMI的,价格是高了点!

嗯,价格偏高,低端的屏幕推出时间太晚了,已经错过了黄金时间。它的屏幕功能强大,画面反应速度快,一个产品能坚持供货时间很长,这是其他的屏幕做不到的,37W2十几年了,虽然曾经无数次说过要停产,但好像还在供货,楼主这个2501也是好多年前的产品了。好久不用PRO-FACE的屏幕了,对它还是巨有感情的

网友E:
原因多了去了,只是先说明一下,你是怎么连的,怎么设置的,硬件怎么连线的。是以前好用,最近不好用了,还是你新做的,还没有成功连接过。。这些问题你都不讲清楚,谁知道你问题出在哪里了?

楼主:
第一次用的新屏,用S7-200做试验!

网友F:
恭喜哥们搞定了,上海育展小王,631201168

楼主:
谢谢楼上鼓励,客户的屏原来的坏了,更换块新的,听说GP2000也发停产了,要用GP4000的,不过4000的比2000

的软件要好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