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80系列PLC与组态王通讯例子(串口篇)

楼主(2012-12-09):
N80系列PLC支持标准的MODBUS通讯协议,在组态王软件中,一般可以选择MODBUS通讯即可,常用的有MODBUS,有莫迪康等的协议都是MODBUS协议。

然后配置成波特率19200,偶校验,数据位8位,停止位1位。

请下载例子程序后配合N80系列PLC使用。

网友A:
与组态软件通讯应该是组态软件有你们PLC的通讯驱动才对,至于你们的PLC应该没有什么程序需要写的

楼主:
呵呵。这个就是个例子,组态软件的,上面告诉大家怎么在组态软件上面设置串口和选IO等。

PLC不需要写任何程序的。

网友B(2013-01-25):
矩形plc寄存器地址遵循modbus 协议,使用起来很方便,就当用莫迪康PLC可以了,赞一个,支持国产PLC

楼主:
输入位变量是1X,

输出位变量是0x,

输入寄存器是3X,

输出寄存器是4x,(包含内部寄存器)

了解MODBUS的朋友都很容易看明白。用其它品牌的控制器的朋友也只需了解下就明白了。

网友C(2016-04-27):
正需要这方面学习资料,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