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80系列PLC与组态王通讯例子(GPRS DTU篇)

楼主(2012-12-09):
N80系列PLC支持标准的MODBUS通讯协议,在组态王软件中,一般可以选择MODBUS通讯即可,常用的有MODBUS,有莫迪康等的协议都是MODBUS协议。

然后配置成波特率19200,偶校验,数据位8位,停止位1位。

请下载例子程序后配合N80系列PLC使用。

本例子程序使用宏电H7710 GPRS DTU。DTU配置成协议传输,TCP。(虚拟串口)

网友A(2013-05-24):
DTU 是什么 ?

网友B:
这里的DTU是指无线手机模块,可以是GPRS,WCDMA,TDCDMA制式的无线模块。通过无线上网的方式远程控制与采集数据。矩形PLC均可以通过此类方式实现无线远距离在线编程,监控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