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通软启动器不能切换到接触器运行了,

楼主(2012-12-09):
华通软启动器不能切换到接触器运行了,

今天碰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电机是55千瓦,一启动不能切换

带动的水泵,负载也不重,以前开的很好,停了一年不用了,怎么一开就开不起来了

我想可能是时间设定的太长了,我缩短了时间,开启了大约十分钟,直接跳了,我检查了电机

电压正常,吓的我不敢开了,到了下午我又去开又开起来了,真是不可思议、、

网友A:
你检查下软启动器启动完毕后---有个输出继电器的工作是不是正常,这个输出继电器是控制切换的‘启动时间不你随便缩短的,那样会过电流!。但是你开启了10分钟,早都启动完毕了,跳停时软启动器面板有报警吗?我怀疑你的问题是外部继电器或线路接触不好引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检查下软启动器启动完毕后---有个输出继电器的工作是不是正常,这个输出继电器是控制切换的‘启动时间不你随便缩短的,那样会过电流!。但是你开启了10分钟,早都启动完毕了,跳停时软启动器面板有报警吗?我怀疑你的问题是外部继电器或线路接触不好引起的!

当软启动器运行电流达到100%后,旁路继电器接通,接触器得电吸合。估计是旁路继电器长时间不用发生故障!你仔细看一下说明书,这些上面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