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显示不准确了?

楼主(2012-12-09):
压力变送器显示不准确了?

半年前用的很好,现在已开机两个压力变送器都不好用了,量程设置好了没有动,现在现场的的压力和电脑上的显示是对的,但是有一定的误差,是不是感应压力的堵了,还是调一下零点,望有经验的师傅给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压力变送器压力指示不正确的解决办法

    1、变送器电源是否正常

    如果小于12VDC,则应检查回路中是否有大的负载,变送器负载的输入阻抗应符合RL≤(变送器供电电压-12V)/( 0.02A)Ω

    2、参照的压力值是否一定正确

     如果参照压力表的精度低,则需另换精度较高的压力表。

    3、压力指示仪表的量程是否与压力变送器的量程一致

    4、压力指示仪表的输入与相应的接线是否正确

    压力指示仪表的输入是4~20mA的,则变送器输出信号可直接接入;如果压力指示仪表的输入是1~5V的则必须在压力指示仪表的输入端并接一个精度在千分之一及以上、阻值为250Ω的电阻,然后再接入变送器的输入。

    5、变送器负载的输入阻抗应符合RL≤(变送器供电电压-12V)/( 0.02A)Ω

    如不符合则根据其不同可采取相应措施:如升高供电电压(但必须低于36VDC)、减小负载等

    6、多点纸记录仪没有记录时输入端是否开路;如果开路则:

    1)、不能再带其他负载;

    2)、改用其他没有记录时输入阻抗≤250Ω的记录仪。

    7、相应的设备外壳是否接地设备外壳接地

    8、是否与交流电源及其他电源分开走线与交流电源及其他电源分开走线

    9、压力传感器是否损坏,严重的过载有时会损坏隔离膜片。需发回生产厂家进行修理。

    10、管路内是否有沙子、杂质等堵塞管道,有杂质时会使测量精度受到影响;需清理杂质,并在压力接口前加过滤网。

    11、管路的温度是否过高,压力传感器的使用温度是-25~85℃,但实际使用时最好在-20~70℃以内。加缓冲管以散热,使用前最好在缓冲管内先加些冷水,以防过热蒸汽直接冲击传感器,从而损坏传感器或降低使用寿命。

网友B:
.....现在已开机两个压力变送器都不好用了....现在现场的的压力和电脑上的显示是对的,但是有一定的误差.....,怎么不好用?请说详细一点,以数据说话,便于分析出现不准的原因。

网友C:
1、”量程设置好了没有动“ ?

       ?

        木有看懂啥意思鸟,,,是在哪里设的”量程“呢?,是做啥用途的”量程“呢?,“动”是指啥呢?

2、楼主使唤的,是模拟型变送器,还是智能型变送器呢?。。

3、“在现场的压力和电脑上的显示是对的,但是有一定的误差

       示值的偏差,具体多大,得用量程百分比描述一哈,即按 xx.x%FS

4、将上述问题讲清白,

      再告诉你咋嘛校准两处示值的一致性 。。。。。。

网友D:
既然现场与电脑上的有差距,那就需要去校准一下仪表。仪表本身需要定期校准的。

两者有误差也是正常的

网友E:
先校表,保证压力变送器表头显示的没问题再说。

网友F:
首先要确定变送器的零点是否正确,在长时间不用或使用中受周围环境温度等影响,变送器的零点可能发生漂移需要从新校准,校准零点时一定要确认变送器的测量膜室不受压力即没有脏污介质。

网友G:
压力变送器是用的场合一般都不怎么干净,半年堵是很正常的,可以拆下来看看,太脏了清理清理;如果调零电位器阻值不稳定的话,调零也没用,很快就又不行了(如果调零点很小,压力可能会很难稳定;太多的话又打不到工艺的要求)。最好是拆下来检查下。

网友H:
先调零点,再调满量程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