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与sp系列变频器通讯用什么适配器

楼主(2012-12-09):
请问pc与sp系列变频器通讯用什么适配器,是RJ45转USB接口的适配器吗?请问哪位有它的驱动,请发我一份,或给个链接,谢谢!QQ:947164800

网友A:
得看你变频器上是装了啥通讯卡,然后还得看你的PC准备用啥组态软件,才能决定的!假如不用组态软件,那就用串口了,然后你需要串口通讯线及驱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