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40参数R0504什么意思

楼主(2012-12-09):
求教西门子老鸟或懂的高手们。不是很着急,但是这很重要,谢谢。

网友A:
应该是用来显示某工一艺过程的中间变量值,手册上没有这些说明,可能西门子不对外公开这些参数,只供自己调试用的

网友B:
楼主确定是R0504吗

我知道有A0504——变频器过温

网友B:
如果变频器的电流超过了 P0294 (变频器 I2t 过载报警)的门限值,将发出 A0504 (变频器过温) 报警信息,同时,变频器通
过参数 P0290 (变频器过载时的处理措施)减少其输出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辉关于楼主确定是R0504吗  我知道有A0504——变频器过温

是的,就是自己没有查出来

网友D:
看了一眼说明书,貌似没有看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啊,没找到。变频器老是显示这个。变频器现在可以使用,只是自己想明白这是个什么东东。

网友F:
据西门子网站的回帖,r504其实是a0504,a0504——变频器过温报警。

   报警原因:变频器散热器的温度值(P0614)超过了报警电平。

   应采取的措施:
   1)环境温度必须在规定的范围内;
   2) 负载状态和“工作-停止”周期时间必须适当;
   3)变频器动行时,风机必须投入运行;
   4)脉冲频率(P1800)必须设定为缺省值。

建议查查冷却风机控制回路及测温软件是不是正常!

网友G:
、首先,纠正一下:那不是r0504、r0503、r0911,而是a0504、a0503、a0911。

2、a0504——变频器过温报警。

   报警原因:变频器散热器的温度值(P0614)超过了报警电平。

   应采取的措施:
   1)环境温度必须在规定的范围内;
   2) 负载状态和“工作-停止”周期时间必须适当;
   3)变频器动行时,风机必须投入运行;
   4)脉冲频率(P1800)必须设定为缺省值。

3、a0503——欠压限幅报警。

   报警原因:
   ? 供电电源故障;
   ? 供电电源电压(P0210)和与之相应的;
   ? 直流回路电压(r0026)低于规定的限定值(P2172)。

   应采取的措施:
   1)电源电压(P0210)必须在铭牌数据限定的数值以内。
   2)对于瞬间的掉电或电压下降必须是不敏感的。
   3)使能动态缓冲(P1240=2)

4、a0911——直流回路最大电压 Vdc-max 控制器已激活。

    原因:直流回路最大电压Vdc max 控制器已激活; 因此,斜坡下降时间将自动增加,从而自动将直流回路电压(r0026)保持在限定值(P2172)以内。

5、另外,由于上述均为报警而不是故障,故不影响变频器工作,变频器仍可正常运行。

楼主:
对:江湖走走--原创军团关于据西门子网站的回帖,r504其实是a0504,a0504——变频器过温报警。   报警原因:变频器散热器的温度值(P0614)超过了报警电平。   应采取的措施:   1)环境温度必须在规定的范围内;   2) 负载状态和“工作-停止”周期时间必须适当;   3)变频器动行时,风机必须投入运行;   4)脉冲频率(P1800)必须设定为缺省值。建议查查冷却风机控制回路及测温软件是不是正常!内容的回复: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