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F和QM用在电路控制中的区别

楼主(2012-12-09):
请问QM和QF在机床电气控制电路中怎么使用比较好,它们有什么区别呢?谢谢!

网友A:
QM——防止因电机缺项导致电机电流过载
QF—— 防止电机电压过低
因为三相电机的要求很严格不能高于额定电压也不能低于额定电压,同时不能高于额定电流也不能低于额定电流。

QF得电后是闭合状态。QM简单的说就是电流保护器,过高或者过低都会有反应。

QM,QF有点相同,都是控制电流的,但其测控方式不同!

QF低电压保护,QM电机的负载保护

QM是保护电动机,电动机保护器对电动机有短路、缺相、对地、过电流等方面的保护!QF是对电路有保护作用,防止二次回路电流过大烧坏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