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抗干扰求助

楼主(2012-12-09):
PT100电机温度传感器,接入S7-400PLC温度检测模块,怎样抗变频器S120的干扰?

现场现象:变频器没启动时,电机测温正常,一旦启动后,测温结果总报溢出,变频器停止后,测温又正常。

怎样解决啊?求助。

网友A:
信号线离的远一点,加隔离器

网友B:
     一是加隔离器,这是治本的办法,不过估计你用了S7-400PLC,隔离器可能都已经有了;另外一个办法是检查变频器--是不是没加输入端的EMC滤波器,假如没有可以考虑加上;另外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可以降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试试,可以试多几个载波频率点,直到干扰影响少为止,降低载波频率的时候,注意观察及听电动机的噪声,那也得在允许范围内!

网友C:
分析 的很到位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是加隔离器,这是治本的办法,不过估计你用了S7-400PLC,隔离器可能都已经有了;另外一个办法是检查变频器--是不是没加输入端的EMC滤波器,假如没有可以考虑加上;另外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可以降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试试,可以试多几个载波频率点,直到干扰影响少为止,降低载波频率的时候,注意观察及听电动机的噪声,那也得在允许范围内!

看来这个是碰到过该干扰的高手

网友E:
加一个隔离转换模块吧!把PT100热电阻信号转为4---20mADC,这样可以减小变频器对PLC输入模块的干扰。

网友F:
加一个隔离转换模块......

网友G:
变频器干扰干扰电阻信号么?偶怀疑。。。

是否是现场热阻接线处松动或是温度就是偏高,在报溢出时测量控制侧接线端子和现场测热阻的电阻。

楼主:
非常感谢!分析的很到位。

已经解决,主要是强弱走线分开,此外将屏蔽层在柜子侧单端接地。

网友H:
1. 变频器加电缆单点接地;

2. PT100屏蔽层单点接地;

3. 尽量让变频器原来PLC和开关电源,布线时主要强弱分开;

4. 降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

5. 加隔离;

逐条试试吧!

GOOD LUCK TO YOU!

网友I(2014-12-09):
为什么PT100温度测量模块STC-106的抗干扰能力超强http://www.tengcon.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625&fromuid=2(出处: 腾控科技论坛)

网友I(2016-06-24):
其他PT100测量模块被干扰不能用的场合,STC-106能用

http://www.tengcon.com/product/ModbusIO/2011-03-14/79.html

为什么PT100温度测量模块STC-106的抗干扰能力超强

http://www.tengcon.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625&fromuid=2

(出处: 腾控科技论坛)

网友J(2024-07-29):
加隔离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