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空玻璃生产中常见的问题及对策

楼主(2012-12-09):
在中空玻璃生产过程中,经常出现的问题有:

第一道密封:

1、丁基胶挤出时,出现毛刺,不光滑 处理方法: A.如果是新机器,应先观察出胶孔是否光滑,如果出胶孔粗糙,应先打磨,再试机器; B.如果是使用一段时间的机器,应该从胶温上着手解决,按每5℃一个梯度调整,直到出胶正常为止(注:设置时胶头温度应该比胶缸温度高5-10℃左右)。

2、丁基胶不粘铝条,一般的原因是胶头温度偏低或胶嘴间隙过大,根据实际情况酌情解决。

3、丁基胶不粘玻璃处理办法:通常原因是铝条涂完丁基胶时间过长,造成丁基胶表面冷却,或者是玻璃边缘有水气。建议涂完丁基胶要尽快合片,和调整清洗机使玻璃边缘彻底干燥。

4、二道密封完毕,一段时间以后出现丁基胶冷流处理办法: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二道密封使用硅酮胶。质量不稳定的硅酮胶硅油很容易分离出来,将丁基胶溶解,导致丁基胶流淌。建议使用满足质量标准要求的硅酮胶。

5、挤出时出现断胶及堵塞现象,处理办法:此现象是丁基胶不符合标准质量要求,杂质太多造成的。建议使用满足质量标准要求的合格产品。

第二道密封:

1、硫化时间慢。建议:固化剂属变量范畴,适当加大固化剂的含量,直至合适为止。

2、冬季搅拌时粘度大。 建议:适当提高施工温度,原则上使用环境温度不低于零上5℃

3、二道密封不粘玻璃,强度低。 建议:如果使用的二道密封剂为符合标准要求的产品,出现这种情况有以下两种原因: A、固化剂过量 B、搅拌不均匀。“对症下药”解决即可。 如果使用的产品未达到标准要求,出现不粘玻璃、强度低等是必然现象。所以应严格禁止使用未达标产品 。

中空玻璃成品出现的问题及原因

1、中空玻璃内部结雾

原因1:由于二道密封剂质量不稳定,低分子物含量太高,在太阳光紫外线照射下迁移挥发到中空玻璃内部导致结雾;

原因2:一道密封被破坏;

原因3:四个连接部位没有用丁基胶处理好;

原因4:分子筛干燥剂质量差,在太阳光照射下,释放低分子物,导致结雾。

2、中空玻璃结露

原因1:分子筛干燥剂质量不稳定,吸附能力低;

原因2:一道、二道密封失效;

原因3:四个连接部位没有处理好。

3、中空玻璃自爆

如果是钢化玻璃大面积自爆,属钢化玻璃质量问题。另外建议玻璃尽量磨边,以消除应力,减少玻璃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