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DC开关电源问题求助

楼主(2012-12-09):
请问两个一模一样的24VDC开关电源后面分别接一个二极管模块,和这两个电源一起接在一个二极管模块上,这两种情况有什么区别?

两个电源并接用来加大功率后面需要接二极管模块吗?不加二极管模块有什么不好的影响?两个电源作冗余用,需要加吗?不加有什么不好的影响?电源模块前面放的交流断路器最好是电源输入电流的多少倍?谢谢回复

网友A:
顶一下!让人回答!

网友B:
是为了防止冗余电源之间的串流。。。

网友C:
1、开关电源不能直接并联;

2、通过二极管并联,可以防止电源间的环流,二极管起到一个隔离的作用;

3、这样,那个电源的电压高,该电源的二级管导通供电,其它二级管截止,电源被隔离!

网友C:
4、电源模块前面放的交流断路器的额定电流,最好是等于电源输入额定电流!

网友D:
一模一样的24VDC开关电源后面分别接一个二极管模块,和这两个电源一起接在一个二极管模块上其等效电路如下:

      1、 一模一样的24VDC开关电源其输出电压不可能绝对相等,图一是将将二极管模块分别于电源串联后再并联输出,由于二极管的单相导电特性,不容许反相电流流过,故二个电源不会形成环流,电压高的先导通,随着电流增加由于内阻的存在其输出电压下降,当低于另一电源电压时,另一电源也开始输出电流,最后平衡结果二个电源皆有电流输出,但二个电流不一定相等,总的输出电流=I1+I2,故其最大容许输出电流<=2倍的原一个电源的额定束流,故前面放的交流断路器的额定电流应选=2倍的原一个电源额定的输入电流。

    2、图二为2个电源先并联,再串接一个二极管模块,从图中可见,当二个电源电压不等时,会形成环流,如E1>E2,其环流=(E1-E2)/(Rr1+Rr2),由于Rr1+Rr2很小,会形成很大的环流的,严重时会烧毁电源的。昨晚开始推导环路电流没有推导完,等推导完后我会贴出来的。

网友E:
一般还都挺用得上的了。。。。。。

网友F:
     重重的顶起 5 楼的详细讲解,真是太好啦 !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重重的顶起 5 楼的详细讲解,真是太好啦 !

讲的很详细,..................

网友G:
那么请 5楼解释一下,下面的图,这种接法 可不可以正常工作,? 以及有仕么利弊?

网友D:
回9楼:如果R1、R2不是电源内阻,这样接法可以:按此电路,+ - 短路,即将P1、P2电源支路皆短路,上之路电流I1=P1/R1,下支路电流I2=P2/R2,这二个电流方向一致,故短路电流(即下方+ - 短接线)Io=I1+I2

网友D:
如果R1、R2是电源内阻,这种接法不可以的原因是短路电流太大,长时间会烧毁电源的。如果R1、R2不是电源内阻,实际上是二个电源各并接一个电阻负载电路,只不过其电源的负极同电位。

网友H:
1、俄觉得,

     两头所谓一模一样的开关电源并联,,是给G8穿2条裤衩,,,G8怕冷想暖和,您穿球一条棉裤衩,不就结鸟?

2、俄觉得,

     给裤衩再加2极管,是画蛇添足,,,怕2条裤衩打架呀,您穿球一条棉裤衩,不就结鸟?!

3、  。。。。。。。。。。。。。。。。。。。。

楼主:
对:wyb2866255---王者之师关于一模一样的24VDC开关电源后面分别接一个二极管模块,和这两个电源一起接在一个二极管模块上其等效电路如下:      1、 一模一样的24VDC开关电源其输出电压不可能绝对相等,图一是将将二极管模块分别于电源串联后再并联输出,由于二极管的单相导电特性,不容许反相电流流过,故二个电源不会形成环流,电压高的先导通,随着电流增加由于内阻的存在其输出电压下降,当低于另一电源电压时,另一电源也开始输出电流,最后平衡结果二个电源皆有电流输出,但二个电流不一定相等,总的输出电流=I1+I2,故其最大容许输出电流<=2倍的原一个电源的额定束流,故前面放的交流断路器的额定电流应选=2倍的原一个电源额定的输入电流。    2、图二为2个电源先并联,再串接一个二极管模块,从图中可见,当二个电源电压不等时,会形成环流,如E1>E2,其环流=(E1-E2)/(Rr1+Rr2),由于Rr1+Rr2很小,会形成很大的环流的,严重时会烧毁电源的。昨晚开始推导环路电流没有推导完,等推导完后我会贴出来的。内容的回复:

两个电源并联后一起接到一个二极管模块上,我估计是两个电源用作冗余供电用的,但是搞不懂冗余接到一个二极管有什么作用,能否解释一下,非常感谢了

楼主:
对:刘志斌关于1、开关电源不能直接并联;2、通过二极管并联,可以防止电源间的环流,二极管起到一个隔离的作用;3、这样,那个电源的电压高,该电源的二级管导通供电,其它二级管截止,电源被隔离!内容的回复: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现在很多品牌的电源已经支持用作并联用,但是不知道用作冗余的情况下在后面一起接在一个二极管模块有什么用

楼主:
对:ahukuaipao关于是为了防止冗余电源之间的串流。。。 内容的回复:

加二极管是这样,但是这两种情况分别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对:刘志斌关于4、电源模块前面放的交流断路器的额定电流,最好是等于电源输入额定电流! 内容的回复:

但是为了防止启动电流跳闸,是否放总电流的两倍好些?你们做这个的时候刚好放等于总电流,那岂不是老跳闸?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一模一样的24VDC开关电源后面分别接一个二极管模块,和这两个电源一起接在一个二极管模块上其等效电路如下:      1、 一模一样的24VDC开关电源其输出电压不可能绝对相等,图一是将将二极管模块分别于电源串联后再并联输出,由于二极管的单相导电特性,不容许反相电流流过,故二个电源不会形成环流,电压高的先导通,随着电流增加由于内阻的存在其输出电压下降,当低于另一电源电压时,另一电源也开始输出电流,最后平衡结果二个电源皆有电流输出,但二个电流不一定相等,总的输出电流=I1+I2,故其最大容许输出电流<=2倍的原一个电源的额定束流,故前面放的交流断路器的额定电流应选=2倍的原一个电源额定的输入电流。    2、图二为2个电源先并联,再串接一个二极管模块,从图中可见,当二个电源电压不等时,会形成环流,如E1>E2,其环流=(E1-E2)/(Rr1+Rr2),由于Rr1+Rr2很小,会形成很大的环流的,严重时会烧毁电源的。昨晚开始推导环路电流没有推导完,等推导完后我会贴出来的。

学习了

网友D:
对13楼的回复:“现在很多品牌的电源已经支持用作并联用,但是不知道用作冗余的情况下在后面一起接在一个二极管模块有什么用 ”

1、如果现有的一些电源支持直接可并联使用,该电源内部输出端一定加有二极管防止电流倒流,就象上面图一所示。

2、用作冗余的情况下在后面一起接在一个二极管模块的作用可能是作备用电源:它并接在供电电源上,其供电电源电压略高于该电源输出电压,故在正常情况下,该电源对外是不输出电的(即备用),如供电电源出现故障(断电)该电源自动对外输电,保护设备运转不受影响。